是不是穿云了

楼主(2013-05-24):
第一块电池

第二块电池

四轴称重

基本上就这个重量了

摄像头固定

拍摄前要调整好角度、两边放个胶垫

是直接焊接在底板上的、相当稳

网友A:
不懂!但这个好像是摸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这个好像是摸云吧?!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下雨后的天气、飞高点就拍到这效果了、能见度不高

网友B:
第一块电4分钟报警,下面听不到吗?很危险啊!

网友C:
  奇怪,这个小摄像头可以录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块电4分钟报警,下面听不到吗?很危险啊!

太高了、听见一点点我就开始下降了、下来后电压还有3.7V左右、低压报警是设置3.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这个小摄像头可以录像吗?

视频就是这摄像头拍的、难道你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就是这摄像头拍的、难道你没看到

就是看到了。真么小的摄像头可以录像觉得很惊讶。懂了吗?

网友D:
樓主這樣掛攝像頭果凍有點大,想辦法減震吧

网友E:
这哪穿云啊,这高度应该不超过200吧,穿云是要穿到云上看到蓝天和太阳,下面是云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這樣掛攝像頭果凍有點大,想辦法減震吧

电机震动引起的、今天中午我换了一个转子要不更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哪穿云啊,这高度应该不超过200吧,穿云是要穿到云上看到蓝天和太阳,下面是云海

呵呵、那拍到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F:
问下。。图传要是上面没电报警 你在下面能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图传要是上面没电报警 你在下面能知道吗

我的没有装图传、如果没有报警器就看naza的信号灯、还有就是估计时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