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上下快速抖动,就好像金鱼尾,金鱼尾是左右,我这个 ...
尾巴上下快速抖动,就好像金鱼尾,金鱼尾是左右,我这个是上下

楼主(2013-05-24):
我450用的EBAR V2,悬停的时候尾巴上下快速抖动,就好像金鱼尾,金鱼尾是左右,我这个是上下

楼主:
有高手碰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轴传吗?检查一下传动轴是不是炸弯了

网友A:
应该是机头上下跳动,带动尾巴上下动吧,更有可能是横轴弯了

网友B:
停机看看,搞不好是升降舵机抖舵也有可能哦

网友C:
看下电机齿是不是松了,装到位没有。检查大齿

网友D:
调整感度,升降舵感度高了吧

网友E:
尾桨平不平衡?

网友F:
我刚搞好,是舵机问题

网友G:
油门曲线调高一点

楼主:
几个方面都搞了,郁闷,再搞不好,岂不是要退魔了

网友C:
还没解决

网友H:
螺距大或转速低

网友I(2013-06-24):
我也出现过类似问题,高人指点调高了转速就消除了

网友J:
正常,转速低会出现此景。~不信你降低转速试试,抖得更厉害。

网友K:
我刚发生这问题,发现是旋翼头(飞越新款fbl)下面二个主轴固定螺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