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很少看到用直流电弧焊来焊铝合金的?

楼主(2013-05-24):
淘宝上找了一下,有名字叫L109-L409的铝焊条,看上去好像是电弧焊机用的哦。

用这样的焊条怎么焊铝合金?

网友:
都用TIG了 手弧焊用于焊接有色金属就不常用了

网友:
就像普通电焊那样焊就行了

网友:
我估计不怎么好用。  以前叫一个修理工帮我焊接过车的脚踏  根本没融合 操蛋。看起来技术要求比较高。;

网友A:
没有试过,我用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试过,我用氩弧焊

用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氩弧焊来焊铝合金除了反接外,还有啥要注意的?

网友:
由于“阴级破碎”作用,焊铝、镁及其合金用直流反接时,钨级因“阴级破碎”作用,接正级温度较高,容易过热或损坏,所以说铝、镁及其合金一般不采用直流反接,而应尽可能使用交流电进行焊接。

网友:
氧化層要用交流焊

网友:
焊接时高温下将生成氧化铝膜片,不能导电,想要继续焊接,要用高频交流电将其击破才行。

网友:
有条件使用高频交流氩弧焊机来焊铝、镁及其合金,铜、黄铜用一般的直流氩弧焊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氩弧焊来焊铝合金除了反接外,还有啥要注意的?

用的直流

网友:
焊铝,不锈钢用氩弧焊,焊铁用电弧焊机,焊铜用氧焊

网友:
电弧铝焊条,好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