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改控的进 专业问题

楼主(2013-05-24):
我自己想做一个涡喷的ECU控制 现在遇到些问题 求大神结决 无线电接收机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pwm 脉冲 还是别的 怎么处理 我要把它接入单片机的

网友A:
脉冲宽度1~2ms(中立位置1.5ms)的正脉冲,周期约20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宽度1~2ms(中立位置1.5ms)的正脉冲,周期约20ms

那油门杆的那个通道的信号时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油门杆的那个通道的信号时怎么回事呢

油门杆通道的信号也是一样,只是没有中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杆通道的信号也是一样,只是没有中立点。

都是pwm信号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是pwm信号对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那怎么把他输入单片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把他输入单片机呢

最好是经三极管反相输入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可以把I/O口配置成PWm输入口。这是单片机常用操作了,在网上看点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用什么单片机了。可以把I/O口配置成PWm输入口。这是单片机常用操作了,在网上看点例程。

是at889c51 单片机 具体怎么操作 能将讲吗

网友:
貌似C51能通过定时器控制IO口产生PWM,但不能直接采集PWM。要是你用AVR或ARM就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接收机输出信号本质上属于PWM(脉宽调制),但与一般意义上的PWM不同,一般意义上的PWM信号等价于模拟信 ...

能加我qq 934415937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怎么把他输入单片机呢

单片机用定时器捕获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用定时器捕获模式就可以了。

能帮忙写下程序吗

网友:
简单 给atmega8最小系统烧录个arduino的bootloader 再用arduino编程就OK 读取脉冲长度一句搞定 val=pulseIn(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