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推荐个固定翼新手练习机?

楼主(2013-05-24):
老婆居然同意我再买个便宜耐摔的先练手哪位固定翼的大仙帮忙推荐个便宜耐摔的?塞斯纳除控和电外,PNP的能300元之内拿下吗?

关键是我以后要飞涵道机,前螺旋桨的机器练手对涵道机的帮助大吗?还是我买个EPO的涵道机练手?但EPO的涵道机除非50mm的,太小;其他都超过400大元,用来练手太贵了。

网友:
不要PNP啊,买个FMS的要推机。

网友:
塞斯纳选择很多啊。

网友:
建议飞1.4米的上单翼,还比较稳。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634029.192.lf9nfm

这个怎么样?PNP才不到300,就是翼展小了点,只有不到800

网友:
如果完全没有飞过,上飘飘,完了拆设备弄个kt的F22之类的战机,飞熟了就可以上函道了,不过注意舵量。

网友A:
新手一开始建议还是弄个好小子  翼龙 飘飘机之类上单翼背推的飞机 翼展大约80-120cm  起落架可装可不装
赛斯纳不是不行  但是没有上述的好飞  耐撞
買空机  自己配动力(也就是电机 电调 桨)  舵机2-3个  发射器  绝对不要买到手即飞版本
那个大多是塞一堆垃圾给你
记住  练习机 好看的不好飞 好飞的都很难看
另外  涵道飞机  好看  但是效能差  不适合练手
记得 先用模拟器练练   要不然肯定秒炸
第一次飞以前最好找老手看看飞机组装有没问题  重心对不对  遙控器遥控器设置是否正确 .....之类的
祝飛行愉快

网友:
模擬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一开始建议还是弄个好小子  翼龙 飘飘机之类上单翼背推的飞机 翼展大约80-120cm  起落架可装可不装
赛 ...

正解

楼主:
也就是说重点先看上单翼腰推?起落架是必须要装的,得练降落,这可是涵道飞机的一大难关。

网友:
新手报到,哪有老师先教教啊??
完全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重点先看上单翼腰推?起落架是必须要装的,得练降落,这可是涵道飞机的一大难关。

手抛起飞  先练习草降   能安全降落下来之後再安装起落架练习跑道起降

网友:
先飞模拟器吧。。。不然会心疼的。。。

网友:
新手买控什么型号的好?

网友B:
正在飞模拟器,哈哈,请大神们告诉一个卖kt机的连接吧

网友:
建议先买个蓝宇的塞斯纳747-1飞飞,一定要无刷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飞模拟器,哈哈,请大神们告诉一个卖kt机的连接吧

http://shop34510525.taobao.com/?spm=0.0.0.0.0rymGP

陈伯

网友:
背推的飞机surfer 800mm

网友:
我也是一个新手,老菜乌了也想飞上兰天,上次去安亭观慕几位老模友放飞,决心自己也拼做一架固定翼,先向老法师请教再上网查找,现将准备的器材列表,请老模友看看有何不当之处敬请指正,同时也可作为新模友参考
翼龙固定翼配件推荐
舵机    48元
Power HD 1900MG 9G金属齿舵机 适合亚拓450直机斜盘 EPO固定翼
Power HD 1900MG 9G金属齿舵机 适合亚拓450直机斜盘使用
Analog Servo—HD-1900MG
Function of Performance:
☆Weight:  13g
☆Dimension:  23x12.2x29mm
☆Supply voltage:  6.0V
☆Stall Torque:  1.5kg.cm
☆no load running Speed:  0.08sec/60°
☆Storage Temperature:    -15℃~55℃
☆Dead band width: ≤4us

遥控器 365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306629627

新款天地飞6 2.4G 高速 6通道遥控器 WFT06II
产品特征
1.入门机配套首选。
2.点阵+段码混合显示,内容显示一览无余。
3.超大LCD显示,便于菜单操作。
4.采用FLASPEED原生2.4G技术。直接高速总线驱动,避免中间延时,极大提高了操控敏捷度。
5.基于DSSS扩频技术的高端“扩频+跳频”通信系统,超高抗干扰性,稳若磐石。可60台本公司2.4Ghz系统同时工作而互不影响。
6.低电压设计,减少电池消耗。可用多种电池,如碱性电池4S、镍氢(镉)电池4S、锂聚合物电池1S。工作电压范围3.7V-6V。
7.数字化电子微调,数值显示,电子提示音刻度.
8.8组机型数据储存,调试操控有备无患。
9.4种左右手操控设置方案,习惯成自然。
10.5组曲线设计,每组曲线5点编辑。
11.多种直升机、固定翼控制功能,让飞行轻松自如。

产品参数
模型应用:直升机、固定翼、车、船
频率:2.400Ghz-2.483Ghz
编码方式:2.4Ghz
DSSS(扩频)+跳频
发射功率:≤100mW
工作电流:≤190mA
电源:3.7V-6V

基本配置
1、WFT06II遥控设备 x1
2、WFR06S 2.4GHz接收机 x1
3、模拟转接线x1
4、遥控设备4节电池仓 x1
5、说明书 x1
6、保修卡 x1
7、WFLY天地飞吊带 x1
8、泡沫包装盒x1
9、新六通彩盒 x1

电机   166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294666954

DUALSKY 双天 XM2223EA-13 2200KV 新款马达 无刷电机
描述:
Xmotor EA 系列无刷外转子马达, KV: 2200RPM/V, 重量:21.0g
特点:
改良前盖设计,散热更好
转子采用更美观的星型设计。
增加了转子和机壳强度,减小振动,能承受更大负载。
换用更高规格瓦形磁铁。
采用高效率矽钢片
减小定子和转子的气隙,提高效率
采用更粗的高温漆包线,提高绝缘性和抗冲击性
同级别EA比CA功率提升10-20%,效率提升3-5%。
更多的KV值选择,贴近应用
增加了XM2838EA,XM4255EA这两个CA没有的型号
电机安装孔和轴直径兼容CA系列
配件与CA系列兼容(除了新增加型号)
8mm桨座配件采用M8x1螺纹,螺旋桨不易松动。
参数:
型号: XM2223EA-13
KV:  2200RPM/V
别名(定子直径,磁铁长度): 1706
重量: 21.0g
直径: 21.8mm
长度: 23mm
轴直径:3.0mm
安装孔间距: 14/14mm
槽数,极数: 12,14
10V 空载电流: 0.6A
电阻:  156mOhm
巡航功率[8 mins]: 45.07W
最大瞬间电流[15s]:7.4A
最大功率[15s]: 81.9W
推荐电调: XC1010BA
装配一(电池节数,螺旋桨): 2S, 7x3.5
装配二(电池节数,螺旋桨):3S, 4x4
Sport机型的最大重量:0.23kg
3D机型的最大重量: 0.15kg
备注: 室内模型

固定翼机身  118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X&id=7882044418

翼龙四通道空机\FPV 电动固定翼\升级版 带尾轮转向 遥控飞

电池 61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X&id=8328338326
T2电池 1800mAh 2S 7.4v 30c 格氏电池 狮子电池 豹牌 航模电池

电调  85元    送桨夹 不焊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299111984

航模套装新西达XXD2212无刷电机30A电调送螺旋桨遥控飞机配件特价
产品说明:
电调:新西达30A无刷电调
电机:新西达2212系列:1000KV    1400KV    2200KV   (可选)
送2支红色电动桨(任选两支):
 5X3  6X3  7X3.5  8X4  8X6  9X5 10X6
如果您没有说明,我们会根据您所选电机的KV值来搭配。
附送:
香蕉头三对(公+母)、十字架、子弹头、螺丝、T插头、热缩管(5.5MM三色)
数据参考:
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2212,KV2200
本店5043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GWS8040HD桨,8V 21.5A,11970转,7V 17.8A,10950转。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不要飞为好

网友:
新手就好小子吧,耐摔,便宜,可以练习你对舵面的反应,至于涵道的问题,你可能还有点早,螺旋桨飞机和涵道飞机,差别还是有点大,但是你不经过螺旋桨飞机,直接跨入涵道,恐怕也有点难,除非钱多的实在花不完(这句话有点多余了),可以买一车涵道去炸,保证1天之内练成,否则只能老老实实从螺旋桨飞机练起。

网友:
还没飞起来呢?再拖黄瓜菜都凉了,会打击你的信心。
7楼说的对。

网友:
我的入模机配置行得通吗?敬请老模友指点!

翼龙固定翼配件推荐

http://myhm.taobao.com/category- ... 3%C5%CD%C6%BC%F6#bd

舵机    48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238499501

Power HD 1900MG 9G金属齿舵机 适合亚拓450直机斜盘 EPO固定翼

Power HD 1900MG 9G金属齿舵机 适合亚拓450直机斜盘使用

Analog Servo—HD-1900MG
Function of Performance:
☆Weight:  13g
☆Dimension:  23x12.2x29mm
☆Supply voltage:  6.0V
☆Stall Torque:  1.5kg.cm
☆no load running Speed:  0.08sec/60°
☆Storage Temperature:    -15℃~55℃
☆Dead band width: ≤4us

遥控器 365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306629627

新款天地飞6 2.4G 高速 6通道遥控器 WFT06II

产品特征
1.入门机配套首选。
2.点阵+段码混合显示,内容显示一览无余。
3.超大LCD显示,便于菜单操作。
4.采用FLASPEED原生2.4G技术。直接高速总线驱动,避免中间延时,极大提高了操控敏捷度。
5.基于DSSS扩频技术的高端“扩频+跳频”通信系统,超高抗干扰性,稳若磐石。可60台本公司2.4Ghz系统同时工作而互不影响。
6.低电压设计,减少电池消耗。可用多种电池,如碱性电池4S、镍氢(镉)电池4S、锂聚合物电池1S。工作电压范围3.7V-6V。
7.数字化电子微调,数值显示,电子提示音刻度.
8.8组机型数据储存,调试操控有备无患。
9.4种左右手操控设置方案,习惯成自然。
10.5组曲线设计,每组曲线5点编辑。
11.多种直升机、固定翼控制功能,让飞行轻松自如。

产品参数
模型应用:直升机、固定翼、车、船
频率:2.400Ghz-2.483Ghz
编码方式:2.4Ghz
DSSS(扩频)+跳频
发射功率:≤100mW
工作电流:≤190mA
电源:3.7V-6V

基本配置
1、WFT06II遥控设备 x1
2、WFR06S 2.4GHz接收机 x1
3、模拟转接线x1
4、遥控设备4节电池仓 x1
5、说明书 x1
6、保修卡 x1
7、WFLY天地飞吊带 x1
8、泡沫包装盒x1
9、新六通彩盒 x1

电机   166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294666954

DUALSKY 双天 XM2223EA-13 2200KV 新款马达 无刷电机

描述:
Xmotor EA 系列无刷外转子马达, KV: 2200RPM/V, 重量:21.0g

特点:

改良前盖设计,散热更好
转子采用更美观的星型设计。
增加了转子和机壳强度,减小振动,能承受更大负载。
换用更高规格瓦形磁铁。
采用高效率矽钢片
减小定子和转子的气隙,提高效率
采用更粗的高温漆包线,提高绝缘性和抗冲击性
同级别EA比CA功率提升10-20%,效率提升3-5%。
更多的KV值选择,贴近应用
增加了XM2838EA,XM4255EA这两个CA没有的型号
电机安装孔和轴直径兼容CA系列
配件与CA系列兼容(除了新增加型号)
8mm桨座配件采用M8x1螺纹,螺旋桨不易松动。

参数:
型号: XM2223EA-13
KV:  2200RPM/V
别名(定子直径,磁铁长度): 1706
重量: 21.0g
直径: 21.8mm
长度: 23mm
轴直径:3.0mm
安装孔间距: 14/14mm
槽数,极数: 12,14
10V 空载电流: 0.6A
电阻:  156mOhm
巡航功率[8 mins]: 45.07W
最大瞬间电流[15s]:7.4A
最大功率[15s]: 81.9W
推荐电调: XC1010BA
装配一(电池节数,螺旋桨): 2S, 7x3.5
装配二(电池节数,螺旋桨):3S, 4x4
Sport机型的最大重量:0.23kg
3D机型的最大重量: 0.15kg
备注: 室内模型

固定翼机身  118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X&id=7882044418

翼龙四通道空机\FPV 电动固定翼\升级版 带尾轮转向 遥控飞

电池 61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X&id=8328338326

T2电池 1800mAh 2S 7.4v 30c 格氏电池 狮子电池 豹牌 航模电池

电调  85元    送桨夹 不焊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7299111984

航模套装新西达XXD2212无刷电机30A电调送螺旋桨遥控飞机配件特价

产品说明:

电调:新西达30A无刷电调

电机:新西达2212系列:1000KV    1400KV    2200KV   (可选)

送2支红色电动桨(任选两支):

 5X3  6X3  7X3.5  8X4  8X6  9X5 10X6

如果您没有说明,我们会根据您所选电机的KV值来搭配。

附送:

香蕉头三对(公+母)、十字架、子弹头、螺丝、T插头、热缩管(5.5MM三色)

数据参考:

2212,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2212,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2212,KV2200

本店5043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GWS8040HD桨,8V 21.5A,11970转,7V 17.8A,10950转。

网友:
好小子1000

网友:
楼主的问题也是我想要问的,前阶段我向屠老师请教,他很热情地介绍翼龙固定翼入门机的配置,我从网上查了以后列了一张配置清单也请老法师们把把脉行得通还是行不通,也想发帖给大家作参考!

网友C:
borfey兄:

你应先去你将常去的飞场看清楚适宜飞什么飞机:

(A) 地形:

     (1)  如有宽坦平路,宜飞 "前三点式" 起落架飞机。即机头下有一个轮子,
           机身下两边各有一个轮子 ....如塞斯衲高翼机。

     (2)  如是短草沙地,宜飞 "后三点式" 起落架飞机。即机尾下有一个轮子,
           机身中下两边(或主翼底)各有一个轮子....如好小子/翼龙等高翼机。

     (3)  如是高草细石地,只宜手抛草降,没有起落架的飞机....如滑翔机。

(B) 风速:一般三极凤以上不宜新手飞。没法的只能飞较大较重的高翼机或较
     大翼展的滑翔机。

(C) 动力:

     (1)  前拉机 (电机螺旋桨在机头):易控好飞,但炸机易断桨断电机轴。

     (2)  腰推机 (电机螺旋桨在机身中上部):不及前拉机好飞,但炸机不断桨不损电机,宜新手。

     (3)  后推机 (电机螺旋桨在机身尾部):炸机不断桨不损电机,但较快、不易控不好飞。

(D) 材质:

     (1)  轻木机:好飞易控,但价高、炸机易坏难修。

     (2)  EPS机: 硬、轻、便宜好飞,但炸机易碎难修。

     (3)  KT板机:最轻最便宜,但较不好飞、炸坏非常难修,宜米少又动手能力强的新手。

     (4)  EPO机: 略比木机便宜,也算好飞,更炸机不易坏、非常易修,宜新手。

     (5)  EPP机: 不漂亮,也不算好飞,但便宜非常耐炸,通常炸机不用修,最宜新手。

基本上 EPO 和 EPP 的背推高翼机或滑翔机都宜新手做练习机。
你可以按自己的预算和要求选择。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C:
borfey兄:

你应先去你将常去的飞场看清楚适宜飞什么飞机:

还是陈伯好银

网友:
看帖必回,虚心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3838136232&ali_trackid=2:mm_12431063_2220385_11092541:1369410829 ...

不好!
我见朋友飞过,极不抗风,只宜无风天或室內飞。

陈伯

网友:
你的涵道没有飞啊?还是从初学的开始吧,塞斯纳、飘飘机都行,实在不行滑翔机也行,有一款滑翔机带电机200多,你就买个电调和电池就可以飞了。

网友:
要好好选呀。万一选不好,很快就X了,你老婆还让你买飞机吗?

网友A:
追踪一下  进度如何?
练习机挑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追踪一下  进度如何?
练习机挑好了吗?

选好了,MD塞斯纳,找到一飞固定翼的哥们,跟他买相同型号的,到时候让他带着我飞。相关的配置他给我了,不过这几天由于刚刚到新公司上班,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暂时没下单呢。

网友:
  桨多备一些

楼主:
坏了,只买了2只桨,对自己要求高一些吧,避免炸鸡。

网友D:
刚刚买了一架飞翼的上单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刚买了一架飞翼的上单翼

飞翼的那个赛斯纳不是可以上下单翼互换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翼的那个赛斯纳不是可以上下单翼互换的吗?

不是塞斯纳,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360445619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塞斯纳,是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0.Mmr7aX&id=16360445619

你真有米,这个飞机的空机跟我的飞翼F35一样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真有米,这个飞机的空机跟我的飞翼F35一样贵。

不是有米,我是新人真不懂,一看见这飞机就喜欢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米,我是新人真不懂,一看见这飞机就喜欢上了

很漂亮  第一架用这个练习的话  八成你要买第二架   拿来当练习机会变丑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  第一架用这个练习的话  八成你要买第二架   拿来当练习机会变丑哩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米,我是新人真不懂,一看见这飞机就喜欢上了

我也一次都没飞过呢,也跟你一样是觉得那F35好看又相当便宜,就出手了。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2013-11-25):
塞斯纳 凤凰 1.4 都很好飞 都是新手机

网友(2014-02-06):
志扬玩具9805,靠电机转速差转弯,很耐摔,也方便修复!

网友:
看看这,你可能无法直视,不过看看,没所谓啦!
教你如何操爆飞机
http://tieba.baidu.com/p/1998415969?pid=26457390073&cid=#26457390073

网友E:
买飘飘,不仅好飞,而且设备可以和kt战斗机通用,飞过飘飘再做kt战斗机,然后可以上涵道

网友:
新手飘过

网友:
模拟器飞涵道都行,实飞好小子不算秒炸,从高空炸下,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