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东西可以把家里的50赫兹的电变成60赫兹的

楼主(2013-05-24):
想让带锯转速高20%。
在淘宝搜了一下,都是220V转三相电的。
请赐教。

网友A:
三相的只用一相不就完了

网友:
附议楼上

网友B:
功率如果不大,可以买个风扇调速器,

网友:
交流变频电源,只不过这个的价格高多了

网友:
变频器,想变成400Hz都没问题

网友:
加大20%主动轮的直径,可以提速,但是功率下降一点,时间长了电机容易过热,需要注意!另外,用变频器也是一样。

网友:
我还以为搞什么高科技需要。

楼主:
改大轮子就算了。一来装不下,二来精确动平衡的带轮可不便宜。带锯条也得换。
我只是偶尔让他转的快一点儿,增加锯缝的表面光洁度。所以机械部分不动为好。
三相用一相是个好建议。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懂一点电子技术,自己设计一个简单变频器,原理很简单:把交流电先变成直流电,然后逆变成60赫兹的交流电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相的只用一相不就完了

三相的只用一相不就完了 是电机完了还是什么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的只用一相不就完了 是电机完了还是什么完了?

难道是变频器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如果不大,可以买个风扇调速器,

可以调快?

网友:
没想到好办法,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如果不大,可以买个风扇调速器
楼主是要提速电机,风扇是调速不能增加额外转速,跟这个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