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买哪种的比较好?

楼主(2013-05-24):
还是说都差不多?

另外家里用,希望功率小一些,够用就好,怕功率太大,家里的电线插座承受不起。

网友:
便宜的国产直流逆变,好点的,进口二手逆变,全新的价格比较高。合资的就要近W,

网友A:
交流电焊机我比较喜欢的是体积小巧的逆变焊机ZX7-200型,外壳长25厘米,宽12厘米,高18厘米左右,有背带,高空作业的时候可以背在身上,地线和焊把线不用很长,使用很方便。焊接的时候功率其实并不大,也就600瓦到1000瓦,跟家里的电饭锅功率差不多。别看电焊机弧光闪闪怪吓人的,其实功率并不大,耗电也不多。实体店价格400-600元一台。
氩弧焊机建议买WS200A型逆变直流两用氩弧焊机,氩弧焊和焊条都能用,功能齐全方便。照明用电足够,价格900-1500元不等,品牌机贵,贵有贵的道理,耐用、效益好。另外要买大氩气瓶600元左右,小氩气瓶150元左右。
     还有200元左右一台的普通变压器式的电焊机,肯定是铝线的,凑合着用也很好,花钱少,用得好焊接效果很好,经济效益也很可观。不能一下子用得太狠,断续焊接能保护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焊机我比较喜欢的是体积小巧的逆变焊机ZX7-200型,外壳长25厘米,宽12厘米,高18厘米左右,有背带,高 ...

照这个按图索骥就行了,包罗万象,内涵广泛,精华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焊机我比较喜欢的是体积小巧的逆变焊机ZX7-200型,外壳长25厘米,宽12厘米,高18厘米左右,有背带,高 ...

求教,交流电焊机和直流有啥不同?

想焊铝合金的话是选交流电焊机(用铝焊条?)还是直流氩弧焊(用的时候电极反接?)?

家里自己用的买小瓶氩气的应该够了吧。

还有在哪里可以充到氩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交流电焊机和直流有啥不同?

想焊铝合金的话是选交流电焊机(用铝焊条?)还是直流氩弧焊(用的 ...

选交流氩弧焊机,材料不厚的话直流氩弧焊机也可以,输出反接。因为铝合金表面有氧化膜,需要阴极破碎才能破坏氧化膜。焊丝的选择主要看你焊接的母材(你焊接的铝合金)

网友:
小气瓶移动方便,但是充气的时候吃亏,多花钱,小气瓶很快就用完了。大气瓶耐用,充气的时候价格上不吃亏,移动不方便。最好是一大一小。充气的地方你去问问本地的做不锈钢门窗的师傅就行了。
交流、直流焊机各有各的特点,都能很好地完成焊接任务,说不上谁好谁孬,个别用途稍有不同。
焊接铝合金一般就不要考虑了。社会上焊接铝合金的就很少。要用交流氩弧焊,还要用高纯氩,还需要较好的操作技术。高纯氩也不是很好弄,往往不给你充高纯的,焊接效果不好。

网友:
有次才机电市场看到一款很小很小的电焊机,卖2000多,可以轻松焊接4mm的焊条,不过忘了牌子了,大概体积有200mmX15mmX13mm左右的样子,看着很神奇

网友:
家用不是长期焊接的话, 国产直流逆变  最好选择。BT上身手机就400左右,加上线,钳和其它就500。焊条就2.5 3.2 再高就不好用。家用电完全可以。我都买一台准备焊个机架和工作台。如果二样到外面叫人焊的钱都能买台焊机还有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焊机我比较喜欢的是体积小巧的逆变焊机ZX7-200型,外壳长25厘米,宽12厘米,高18厘米左右,有背带,高 ...

我在淘宝上搜ZX7-200和WS200A, 结果出来一大堆都是这个型号的,厂家却不一样。

这个是怎么回事?选哪个?

还是说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搜ZX7-200和WS200A, 结果出来一大堆都是这个型号的,厂家却不一样。 ...

这个机器不错  电焊上2.5 3.2的焊条刷刷的  氩弧焊也不错   全套配置 现在 大概 1500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搜ZX7-200和WS200A, 结果出来一大堆都是这个型号的,厂家却不一样。 ...

一个工业产品当然会有很多厂家在做,喜欢谁就买谁的,选择的时候要看外观铁皮是否厚实,涂漆是不是平整光洁,还要试试机器重量,看看电源线粗细、开关按钮是不是做工精细,配件是不是太单薄,正规厂家做的看上去就很像样子,山寨的偷工减料,怎么看也别扭。铁皮薄,电线细、喷漆不亮、按钮、把手做工粗,这些表面现象实际上代表了厂家的总体水平,山寨的要降低成本,不可能用最好的零部件。到大街上看看汽车就明白了,高级车的喷漆没有差的,它走过你面前的时候,有一种气势会让你感到它的高档,那些低档的轿车,做外观怎么弄也上不了档次,更何况内部呢。

网友:
焊低碳钢就可以了吧 家里还要焊不锈钢 铝合金之类的么?

网友B:
这个机器不错
进口IGBT电焊机
我有一台 用了一年左右 5KG轻便 焊2.5 3.2还不错
全套约550元左右

网友:
成熟技术 ,差异较小

网友(2014-02-11):
收藏了,回电脑上慢慢看

网友(2014-09-24):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不错
进口IGBT电焊机
我有一台 用了一年左右 5KG轻便 焊2.5 3.2还不错

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C(2014-10-26):
瑞凌新款MMA,佳宝200单管,上海西格威尔200单管,我觉得都可以。
老牌的有上海泸工200,
土豪的有广州的金象zx7-200,单管100KHZ频率,进口元件宽脉调制,不锈钢外壳,2500以上的价钱就一台顶别家的3到5台。参数正公差的产品,看的流口水。除了开店,自己玩就是割肉了。

网友D:
ZX7-200型,外壳长25厘米,宽12厘米,高18厘米左右
找到的好像都比这个尺寸大一些呢

网友E:
刚买了一个东森的,很小巧。试着焊了一下栏杆,3.2的焊条还行。带个液晶帽子四百多,自己玩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