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补腻子刷漆

楼主(2013-05-25):
收了一台老台钻,腻子和油漆都掉得很严重,放在家里不美观想翻新一下。请问用什么样的腻子呢?之前用过滑石粉加白乳胶来给木板刷腻子,感觉硬度还行,但是防水很差,不知道这个用在铸铁上行不行?如果用原子灰怎么样呢?在刷腻子之前要不要涂底漆,如果要用什么样的底漆呢?面漆用那种可以自喷的喷漆罐可以吗?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扩大掉灰的地方,直到牢固的地方,用原子灰修补,打磨,自喷漆,除锈是必须的,没必要底漆。

网友:
就是楼上是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大掉灰的地方,直到牢固的地方,用原子灰修补,打磨,自喷漆,除锈是必须的,没必要底漆。

谢谢~!基本上原漆和腻子已经掉光了,表面露出已经氧化得发黑的铸铁。请问有必要把这层发黑的氧化层去掉吗?怎么去掉呢?是不是用角磨机磨到出现金属色为止?那样好像打磨量很大哦,而且对原来结构破坏很大。另外原子灰适合大面积修补吗?使用原子灰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再学一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基本上原漆和腻子已经掉光了,表面露出已经氧化得发黑的铸铁。请问有必要把这层发黑的氧化层去掉吗 ...

我是用角磨机加钢丝刷抛光,有的地方用手工刷掉铁锈,如果铁锈没除掉,上完腻子水磨时会更生锈,也影响腻子的紧固程度。
R角要用胶鞋底片当批子,空间小的地方用钢锯片当批子。
上腻子要厚一点,用力压,不要有气泡。
上腻子时尽量不要来回多次抹,过约半个小时后在没完全干透时用二号砂布粗磨一下轮廓,干固后再补一下腻子,对轮廓满意后用300号砂纸打磨,再用腻子补刮滑,再用800或1500号砂纸水磨,直到用手摸感觉(或光照)没有凹凸,再喷漆,喷漆后尽量不要补腻子了,如果喷好漆再补腻子,漆水就烂了、溶解了,我在这方面吃了亏,喷漆后最好是有烤箱烤一下。
原子灰和催干济的比例参考论坛的帖子。

网友:
原子灰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