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的四轴是大疆30A电调,双天4010电机配置的,看看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2013-05-25):
大疆Naza  大疆30A电调,双天4010电机,去掉螺旋桨,中油或者满油均可,姿态手动模式均可,然后快速的打方向舵
会出现这种声音和偶尔抽风?
(如果不是快速的打舵,不会出现上述现象)
见下面视频

之前我发过一个两次不明原因炸鸡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8098
因为这个才做了上述测试
难道我两次不明原因炸鸡,是因为大疆电调和双天4010 盘式不兼容造成的?

网友:
之前一直听说大疆电调与双天电机的配合不怎么好。

网友:
我的是X650  用的NAZA 也出现过 电机抽风。 我的是3号电机。 升级到3.12 用高级校准以后, 就好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A:
你把电调的和电机的进角分别设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调的和电机的进角分别设置一下

怎么设置 能否说下 谢谢

网友:
帮顶。。整一套多好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调的和电机的进角分别设置一下

DJI的电调调不了的。

网友:
估计是兼容性问题。或者把电调和电机换一下看看。

网友:
DJI电调不能用双天电机,堵转的,很危险

网友:
好像是的,这个不能凭自己想想 乱配的。

网友B:
DJI 电调不是全兼容型电调,仅在dji 2212电机上面的兼容性是可以保证的。

从您这个视频中已经看出来,这个电机电调的组合是不可行的,电机出现了丢步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电调不是全兼容型电调,仅在dji 2212电机上面的兼容性是可以保证的。

从您这个视频中已经看出来,这 ...

那用双天4010 电机的话,换什么电调兼容好呢? 莫非用双天的电调或许匹配最好?

楼主:
如果真电机电调不匹配,我是换电调呢,还是换电机呢? 换什么好呢?纠结中。希望大家赐教
我现在用的是 4S 5000的电池 ,如果换电机要兼顾电池换啊,不然电池闲置了

网友:
好盈铂金30A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不兼容 换铂金30A把

网友(2013-07-29):
引用 楼主:
如果真电机电调不匹配,我是换电调呢,还是换电机呢? 换什么好呢?纠结中。希望大家赐教
我现在用的是 4S ...

楼主,你用多大的桨,起飞重量多少,能飞多久?

网友:
因該是不相容,不知道最多少支持幾極電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调的和电机的进角分别设置一下

DJI的电调不能调啊,用盘式高KV电机还是换电调吧。

网友:
哪个成本高,就保留哪个。双天电调好像也不错。

网友:
我靠,我算是找到问题的根本了,你看看我的炸机。。。直接杆断了。空中断的。起飞两次都是30秒左右,看来要换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