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关于步进电机扭力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同是57电机,电流3a,是机身越长力度越大么?我在网上看到有长112mm,2.8牛米的电机,这个力度是最大了吗?

再问问,有什么简单方法测试步进电机的力矩大小么?

网友:
同系列电机力矩与长度成比,一般来说是机身越长输出力矩越大的,但是机身长是指机身硅钢片总长度,可能附带的刹车与编码器长度不算。57,112mm,2.8牛米这个参数如果不是虚标力矩的话还是很不错了,算是相当大了。

楼主:
再问问,有什么简单方法测试步进电机的力矩大小么?

网友:
径向单位长度X重量(砝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问,有什么简单方法测试步进电机的力矩大小么?

有条件就加电试,无条件就短路试

网友:
做个简单的测试装置,电机锁紧,用悬臂固定于轴上,悬臂另外一端加砝码,直到轴刚好要转动,力矩就等于砝码质量与悬臂长度乘积

网友:
根据电机型号来查资料呀。 基本力矩参数只是参考,应用中还要考虑的实际用到的最高速度。
以两个信浓电机为例:

SST59D5100 和SST59D5300 。力矩同样是1.847N.M,外形尺寸也是一样 。 SST59D5100的额定电流是1A,在速度300转时,力矩下降到0.4N.M以下。 SST59D5300额定电流是3A,速度达到900转时,输出力矩还在0.4N.M以上

网友:
我有好几个2.8牛的122长电机。90块买的。加长的就是贵

楼主:
楼上,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