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PRO轴传改皮传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大家好,本人现在的飞机是飞越的450PRO轴传版现在发觉尾伞齿很容易扫齿,而且就算换新的尾伞齿也发觉质量不是很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萌生了想改皮传的念头,但是本人也看过了一下论坛上面的一些帖子说轴传改皮传有很多问题出现,例如震动大、位置不匹配的情况等等,所以在这里本人想请教一下各位有450PRO轴传改皮传的前辈,你们的飞机改完之后问题多吗?如果要改的话我需要买什么改件?望各位前辈解答,谢谢!!!!!!!

网友:
我是由皮帶改軸傳的!換皮帶很麻煩!不要改!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的想法,所以刚刚改好皮传。我是到飞魔士买了前皮带轮,可拆卸后皮带轮,皮带,就这三样东西,自己动手做了几根尾轴。改的时候需要把尾管截断大约5mm,不然皮带太短,不过我认为以后皮带用用就会长出来的。至于震动我感觉还可以,好似是比以前大点。具体我还没试飞呢。

网友:
支持改!
轴传炸机扫4~5次齿的钱就可以改成皮传了。

网友:
折腾,轴传好太多了

网友:
我感觉皮传好,改的话尾波箱,尾管固定坐要换

网友:
   支持改~  每人的关注点不同!
两者比较~  感觉皮传的优势在于:安静!易维护! 消耗手里大把的皮带! 在震动方面更容易控制!
                     轴传的特点在于:效率更高!硬性连接适合熄火! 缺点是扫齿常见,轴杆件也不那么放心! 声音较吵!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2775&extra=&page=1

网友:
我也改了皮传 只有自己体验过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刚买了套皮传的该件,感觉震动比原先轴传的还要大

网友:
我原来的尾伞齿很容易扫齿,后来换了亚拓副厂450 Pro 金属尾传轴尾齿箱组之后好少扫齿了,可能是精度不好的原因吧,加上我在齿轮与齿轮之间沾些润滑油,不能太多就轻轻沾一点就好,现在太约飞了百多个电,齿还很好,还在正常使用,沾油后的齿轮的震动燥音都少了.

网友:
何必纠结 皮版吧

网友:
楼主说反了   皮传相对于轴传的振动要小    需要个尾管固定座 前传动齿 和皮传尾波箱 正确安装没什么问题

楼主:
看到那么多前辈的回帖说法不一,搞到我现在不知道的怎么办好

网友:
轴传,机械阻力小很多.不二的选择

网友:
皮传不错的,改的话要一个尾波箱,皮带,尾管座

楼主:
其实我现在害怕改完以后比现在还差啊,虽然说现在比较容易扫齿但换完齿以后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就怕改完皮以后又会出现什么震动啦、又皮带打滑啦

网友A:
皮传的阻尼变大了 ,电机比以前热不少。 要是技术过的去不经常炸鸡,买得到直轴传杆的话还是玩轴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传的阻尼变大了 ,电机比以前热不少。 要是技术过的去不经常炸鸡,买得到直轴传杆的话还是玩轴传吧。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尾伞齿的质量不行啊很容易扫的,请问有什么质量好一点的伞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知道,但是尾伞齿的质量不行啊很容易扫的,请问有什么质量好一点的伞齿吗???

轴传伞齿都是其次,轴传杆才是关键。亚拓黑色的那种伞齿应该是目前450里最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