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RMILEC433接收機天線,要如何擺放

楼主(2013-05-25):
請問RMILEC433接收機天線,要如何擺放,超級長的兩根怎麼放效果比較好
我是飛天空衝浪者,圖傳的天線要向下嗎?
聽說433接收機不能靠近圖傳發射跟電調,請問最短要差幾公分

网友A:
向上垂直分开120度最好,一般与机身自然平行也可,距离图传天线30cm以上,使用UBEC的电调要做好屏蔽如果是BEC不会干扰~

网友:
3 楼的回答正解,天线朝上,120度夹角是最好的,距离最远,如果布局不好的话,也可以一根顺着机身,跟机身平行,一跟顺着机翼,跟机翼平行,两个刚好可成90度,这个基本上也能达到10KM左右吧,也能满足你的需求!祝楼主玩的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上垂直分开120度最好,一般与机身自然平行也可,距离图传天线30cm以上,使用UBEC的电调要做好屏蔽如果是B ...

謝謝回復,但是這433天線長達38公分,如果平行機身,一定會跟其他設備很接近怎麼辦?還是要把433天線放在兩邊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