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给xa650 pro装上12寸的桨

楼主(2013-05-25):
目前我感觉飞行时间短了点,以后要带云台图传等,时间呀。。。
最近想给他换上12寸的桨,不知道会怎么样?这T电机吃得消吗?

网友:
可以的,只要电机适配,负载效率会提高,但震动会变大,对飞控要求增高,视频果冻也会加大。

网友A:
到象真模型那里,有很多喷绘方法的介绍。我就是在哪里学到的。准备给X650的黑帽子变个脸。来个京剧脸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象真模型那里,有很多喷绘方法的介绍。我就是在哪里学到的。准备给X650的黑帽子变个脸。来个京剧脸谱。

象真模型?兄弟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呀,
一是我感觉要设计喷成什么样,目前我不会设计,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选择
有了这个可能喷会简单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象真模型?兄弟能否详细的介绍一下呀,
一是我感觉要设计喷成什么样,目前我不会设计,所以 ...

画机壳有两种。一就是粗糙的改变机壳的颜色和大的色块。再有就是精细的画出图案。前一种需要准备你想要图案颜色的罐喷漆和一种低黏度的胶纸,如果找不到用美纹胶带纸代替。后一种除了上述东西以外还需要喷笔,那个可就要破费了。
我现在正干了一半。等全部完成会把所有的工作照片PO给你。图案你最好选择圆形的,因为650的机壳就是圆形的。稍后会给你步骤做法。天气不好,一遍漆需要三四天才能干透。比较耗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机壳有两种。一就是粗糙的改变机壳的颜色和大的色块。再有就是精细的画出图案。前一种需要准备你想要图 ...

恩,非常感谢,期袋你的美照

网友:
650不适合12寸桨,不稳定

网友:
我赶脚XA650那个头罩很适合京剧脸谱,尤其是包公的或者钟馗的,有杀气,镇得住场子

楼主:
是的,不过我的xa650不知道为什么起飞前震动很大,但飞起来了就没事,改天换下碳纤桨看下,现在是APC

网友:
我试过,不如11的稳

网友:
650上12寸桨毫无压力,550就真不行了

网友:
应该可以上的

网友:
不知道啊~

楼主:
不知道装上10*4.7的桨会怎么样

网友:
换成三叶、四叶桨试试?

网友:
12寸的确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