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装船第一季,永不沉没的,泡沫,环氧树脂玻璃钢,小推轮,拖轮★

楼主(2013-05-25):
夏天到了,做了架水上飞机,可是还没有造好救援船。于是,开始了造船运动。
从小学就拿泡沫做泡沫船了,初中用的泡沫加铝皮刷漆做过军舰。
现在还是觉定用儿时的工艺入手,泡沫做,不过准备外面上环氧树脂玻璃钢。

电机用的550 12v电机,属于慢速电机,推轮嘛,不需要速度,需要续航力。
12v空载电流400ma左右,带浆的话不超1a,电池用3s2200ma电池,本来上一块的,结果太轻,就上两块吧。
估计可以玩3个小时不停,太长了哈。

先拿密度比较高的泡沫(现在的外面的泡沫都太轻,密度高的很难找到了)我用的海鲜保温箱的泡沫,密度高,手用力按也不会凹就去。
多块堆起来,用泡沫胶粘在一起。先粗削吧,就用美工刀,按自己的意愿自己削吧,做了很多船,对外形也有一定的手感了。
削好的粗胚如下图。

下图为550电机和轴系,我以前儿时做的船都是自己焊的螺旋桨,现在有几个玩具船上面拆下的轴和螺旋桨就将就用吧。
至于轴系的防水问题,我从来不考虑,我从小做的轴系的连接电机端的出口都是在水线以上的,这样确保防水不会到进入船内,而且是泡沫船,不可能沉没。

下图毛培很粗糙吧

。。

而后就是打磨过程了,没有拍图,磨的时候都是灰啊,简单讲一下,用刀削了后,用锉刀锉,
慢慢挫磨,基本把曲线锉出来,这个要是没有手感,可以自己网上下载几个真船图,产考实际船的水下部分曲线。
锉刀锉后,在用细砂纸慢慢磨,因为泡沫密度比较高,很好磨的,表面也比较光滑了。就可以上环氧和玻璃钢了。

环氧用的无味透明型的,玻璃钢用的进口的,都是网上买的。
第一次用环氧和玻璃钢,弄得不好,大家将就。
无味型的确实很好,什么味道都没有,而且是透明的,这种环氧可以直接灌成你需要的透明块。

后面就是上好的环氧和玻璃钢的样子,很多直角和细节还不太会弄,而且满手都是。
我准备在打磨一次,在涂一层环氧就上漆了。好玩就行,不需要太细腻。

下图电机前置,电机端轴系在水线以上,两块电池,其实不需要两块电池,但是太轻了,
压不倒我自己设计的水线,就加了一块,还压不到,后来试了,三块3s2200ma电池重量就差不多了。

下图,后面是舵机小仓,舵机轴套上面也在水线以上很多,也不会进水。

下图,前视线,哈哈,个人觉得有点样子了,小时家在江边,见过很多4层楼房高的那种大马力推轮和拖轮,
自己评感觉设计的,感觉好不错,下面的曲线也不错,很喜欢。

下图船底,因为为了照顾轴系的电机端在水线以上,轴只能斜着装了,反正不需要很高的效率,就这样吧,永不沉没永不漏水哈

下图具体看轴系,和舵的轴套

未完,要晾几天,还要在打磨,慢慢做吧,做好了我会继续上图的。

调整大小

楼主:
占位,为更新需要,以后更新

网友:
好教程呀

楼主:
泡沫船很好做的,不要用现在家电包装的那些泡沫,现在的泡沫不比我小时候了,密度都很低,用锉刀或者砂纸一打就起毛,而且手用力一按就一凹。
没有特别厚的泡沫可以多层叠在一起。
很多人老是说轴系漏水的问题,只要电机端在水线上面,还会漏水嘛??? 你按轴电机端在水线上面设计就行了。
泡沫好加工
安装设备,需要安装什么就在哪里掏空就可以了
泡沫切割,可以用300w电炉丝拉直了切割,也可以拿刀子慢慢削慢慢挖。还可以用粗点的电热丝做成特定形状掏。

我的放电池的坑,就是把稍微粗点的弹簧,0.5mm弹簧丝或者电热丝弄成凸的形状,通电,掏出来的。

不一定非要上玻璃钢,直接刷一层环氧树脂也行。

为什么要刷环氧呢!?  因为泡沫不能直接上油漆,油漆会腐蚀泡沫的! 泡沫也不能用万能胶 502 一类的粘,会化掉的。
注意这些就好了。

网友A:
马达怎么不弄水冷管缠上呢,这斯普林格的泡沫版本. 水冷千万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达怎么不弄水冷管缠上呢,这斯普林格的泡沫版本. 水冷千万做好了。。

这个问题 看你动力的选择了
我用的12v电机空载电流只有400ma。是我电机堆里特意选的为这个推船用的。 我还有12v 空载2a 的550电机,那个是车用的,如果用在这个船上,有必要吗。
船跑起来逼真吗?

400ma电流这说明什么呢,很简单,说明电机的绕组线很细。也说明这个电机是小功率的电机。

那些斯普林格的上的是模型7.2v电机,你看看绕组的铜丝就知道了,那么粗,发热肯定大。

而且那些人玩斯普林的电机热吗

需不需要散热是要考虑他会不会热,他不热还需要吗。

拖船不需要速度,其实不要太在意电机,可以随便淘各种电机装上,我以前小时候做的船,上过精密仪器里面用的五级轴承电机(也就是转子有五个磁极,换向器是五块),大部分电机都是三极的。
那个电机是标称24v的,但是接一节1.5v 500ma充电电池可以转10几个小时,说明什么,说明电机摩擦很小,效率很高。

拖船就适合这种高压版本的持久型电机。

大家动不动就随便找个一般模型配的7.2v 电机 ,动力过剩,而且发热太大,完全不是最佳匹配。

拖船就想越野车,讲究低速高扭型动力。

模型用的550电机基本都是高速低扭型的,尤其以车模为代表。

我这个船电机不怎么热,因为电机应该是24v的,我只用到12v,几乎不热。
倒是我的螺旋桨,有点不匹配,我用的快艇上面的那种桨,这种将是高速浆,不适合低速,我看来还是要自己削一个以前那种像电风扇那样的低速浆形。

网友B:
LZ能PM环氧胶和玻纤补地址吗?
之前买过环氧。A,B2瓶。没几分钟就发热冒烟。是没有气味。可是有点刺眼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PM环氧胶和玻纤补地址吗?
之前买过环氧。A,B2瓶。没几分钟就发热冒烟。是没有气味。可是有点刺眼的感 ...

你的固化剂放多了吧,放一点就行了,调好后,要尽快到到玻璃布上面,不要放在杯子里面太久。
一样的配置,杯子里面很快固化,但是玻璃布上面就会慢很多。

如果你还觉得快,可以固化剂剪半,我买的这种事3:1
杯子里面的也成透明块了,我把固化剂减少到8:1 就差不多了

6小时就可以摸了。

我也是第一次玩环氧,摸索呗

透明的就那几家吧 你直接搜索 环氧树脂,看透明的那几家都差不多。 我买了有半年了吧,现在才第一次弄,不记得具体型号了。

网友C:
感觉重心高了   船底应该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重心高了   船底应该加配重

水线在上下的中线,也就是两层泡沫的连线那。
除了电机在水线上以为,电池空都掏到第三层泡沫上面了,甲板为第一层 ,依次往下,一共四次泡沫板拼起来的。

确实轻了点,后来在水池里面试了,在压一块2200ma 3s,大概200g,电池就可以快到水线了。

确实还需要在压点东西,重心肯定是越低越好,基本也就在压300g就刚好了。压点废五号碱性电池好了,都掏到最低处压载。

网友:
不错,又经济又实惠。

网友:
求环氧价格!

网友:
期待更新哦 ...  也想用泡沫搞条拖船

网友:
想起了用美工刀!墙壁!锯片造泡沫船的时代!呵呵,给楼主顶一个!

网友:
LZ的工艺在不断升级中   小学纯泡沫  初中泡沫加铝皮  现在是泡沫加环氧树脂和玻璃布

网友:
我最早也是用泡沫  用锉刀磨出船型   装个5号电池和13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