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过三,爽炸

楼主(2013-05-25):
自己飞两次炸两次,都不敢飞了。今天请了个高手教练教我,经过各种准备,漂亮起飞,看着教练自如的操作,正准备赞美几句,还没来得及, 只见飞机翻了个,爽炸。附战果如下:

减震板直接把底板抵坏

GPS直接断掉

网友:
如果我判断不错的话,撸主的飞控受了干扰,看你的布线就知道了。

网友:
老刘说的对  可能干扰了  或者罗盘和水平没校准好

网友:
撸主。。这个布线啊。。。

网友A:
尽量少用t插  都大六轴了  咋不用xt60      t插虚焊很严重

网友:
真乱啊 ,炸也是情理之中的

网友:
重整旗鼓

网友:
看了楼主此贴...........我决定.....把我的货重新接过........因为我的比LZ还乱.....难怪我的GPS定点时得时不得........MLGB的~~~

网友:
LZ要重振,也给模友们一些鼓励。我说过,这个圈子里没炸过的是神仙。

网友:
炸机不可怕~只要不炸到人.............我只能说...今天......人品太好了..

网友:
炸也会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少用t插  都大六轴了  咋不用xt60      t插虚焊很严重

谢谢,准备把电源插头全部换成这种

网友:
又见apm炸机

网友B:
先飞模拟器了没有啊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飞模拟器了没有啊亲。

这次与飞模拟器无关,是教练做特技动作失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与飞模拟器无关,是教练做特技动作失误造成的。

我粗心了。没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与飞模拟器无关,是教练做特技动作失误造成的。

失误还是失控?
随便给你看看我的六轴炸鸡  有原因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9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