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b6560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3-05-25):
4.2a的
电机
能用3a的tb6560驱动板驱动吗,驱动板会过热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A:
TB6560是限电流的,没有问题

网友B:
过不过热是散热的问题,TB6560只关心结温有没有超标,还是劝你要把散热做好,因为我刚烧了一个6600,所谓的温度保护是有概率和有条件的

网友C:
搭车,求一个TB6560的单面直插件PCB方案
茶先谢过!

网友D:
6560 PCB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