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桐木嘛 怎么那么脆

楼主(2013-05-25):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是桐木吧

网友:
椴木层板吧?

网友:
看纹理是桐木,那个圆的应该是层板。

网友:
这个是桐木,这些桐木板强度是各项异性的,因此往某些方向很容易断,一般激光切割的话用层板比较好

网友:
学习了啊 原来木头的不一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