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面那些大型木工雕刻机导轨安装面有没有上龙门铣床 ...
淘宝上面那些大型木工雕刻机导轨安装面有没有上龙门铣床加工过的?

楼主(2013-05-25):
淘宝上面那些大型木工雕刻机导轨安装面有没有上龙门铣床加工过的?
想DIY一台,就是导轨安装面难搞

网友A:
刨削过,精度不高,比原始面强些。机架刚性低,本来就面条似的,精度加工高没有现实意义

网友B:
大多数都没加工过,安装时调整到不卡,甚至小卡一点也没事,反正86的电机力量大,不会闷车,我买的2.1万,速度超过1500就丢步,看来是阻力太大。

网友C:
总得磨一下。

网友:
总得磨一下。???
上磨床??
还是直接手砂轮??

网友D:
我也刚买了台,22000,导轨面刨过,6MM刀8MM深 F4500一刀过没问题,更快还没有试.

网友E:
4.5W买了一台 4MM刀 15MM深F5000 主轴24000转没问题 F6000刀断

网友F:
这么大放在地上总会不平的,就算加工过,也要调好机脚才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