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UNA6 plus+充电器怎么设置 求教

楼主(2013-05-25):
(无正文)

网友A:
模式0:并冲模式 连接保姆用 使用1 2 5 6口,每组接口必须凑够6S才行。
模式1:手动模式 不连接保姆用
模式2:自动模式 连接保姆用 自动检测未充满电池
模式3:放电模式 连接保姆用 自动检测未放电电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式0:并冲模式 连接保姆用 使用1 2 5 6口,每组接口必须凑够6S才行。
模式1:手动模式 不连接保姆用
模 ...

你好,请问下,我现在的A6,插上电池再开机会叫,要拔掉才可以正常充电,而另一台一开机就充电,不知道是哪里的设置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下,我现在的A6,插上电池再开机会叫,要拔掉才可以正常充电,而另一台一开机就充电,不知道是 ...

你好,我都是先通电,再插电池。建议你再看一下你设置的模式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都是先通电,再插电池。建议你再看一下你设置的模式是否正确。。。

哦,我一般是使用定时器,比如晚上几点自动通电,给我充电,所以这就。。。。
模式应没有什么问题,一样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一般是使用定时器,比如晚上几点自动通电,给我充电,所以这就。。。。
模式应没有什么问题,一样 ...

建议你调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试试。

网友:
这是老版的还是新版的?新版的好像是:0是放电 1是单冲 2是接保姆 3多台联合

网友:
这是新版本的,没有保姆的情况下选择1模式充电。

网友:
说明书虽然很简单,但是认真看还是能看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