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加长主轴,有条件的试试

楼主(2013-05-25):
450感觉不够稳(纯谈机架,机械系统,不对比三轴增稳什么的),除了轻以外,是不是和主轴短有关。
马达,电池等重物集中在尾管一线,重心偏上。

看看贝尔的机子,地板很低,脚架短。

贝尔的真机,从比例看,机身占一半高,桨一半高。
按这个比例,450的重设备要降到差不多现在的脚架底。

有条件的机友可以试一下,加长主轴,加长拉杆(要定做),主齿下移,电机倒装,尾传动齿可以不变高,电池装到地板上,再加个短脚架,降低重心,做出一种悬吊的感觉。

网友A:
重心那么下,怎么翻?能飞多高?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
求长主轴

网友B:
模型不是真机没必要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那么下,怎么翻?能飞多高?

你有见过战场上(电影里)真直升机3D的?

战斗机(固定翼那类)翻起来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不是真机没必要效仿

目标很简单,就是能轻松地、稳稳地悬停,走走航线,像共轴双桨的玩具机,就很容易上手,因为它稳,普通450新手很容易炸机。

其实个人觉得,直升机应该有二个方向,不要都去3D

一个是走航线,以稳定为主,走走8字,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吊点东西一样好玩,又不累,要解决的问题是效率高,留空时间长,能载重,航拍一类就是。

另一类才是3D,那纯粹是拼极限,炫技术,比较暴力。

网友C:
主轴长了更不稳吧……

网友:
不如来个上反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标很简单,就是能轻松地、稳稳地悬停,走走航线,像共轴双桨的玩具机,就很容易上手,因为它稳,普通45 ...

搞个四通锤子机就迎刃而解咯

网友:
重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长了更不稳吧……

以现在450的结构比例而言,(向上)加长轴,升高桨平面等于就是降低了重心,更像悬吊,应该更稳。

网友:
没必要改主轴,用高脚,电池降低20厘米就好

网友D:
把相当于整个重量三分之一的电池固定在脚架滑撬之间,重心就会下移很多,试试看效果如何?没有机加工条件的整根加长轴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嘛。

楼主(2013-07-02):
引用 网友D:
把相当于整个重量三分之一的电池固定在脚架滑撬之间,重心就会下移很多,试试看效果如何?没有机加 ...

没有人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很简单,就是能轻松地、稳稳地悬停,走走航线,像共轴双桨的玩具机,就很容易上手,因为它稳,普通45 ...

同意LZ观点,玩直机航模,3D不是唯一追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很简单,就是能轻松地、稳稳地悬停,走走航线,像共轴双桨的玩具机,就很容易上手,因为它稳,普通45 ...

顶啊  必须顶  现在大家都极端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标很简单,就是能轻松地、稳稳地悬停,走走航线,像共轴双桨的玩具机,就很容易上手,因为它稳,普通45 ...

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  我玩直机 不玩3D。玩玩航线  航模摄影 掉掉东西  也很好玩 不一定要玩3D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四通锤子机就迎刃而解咯

4通 不抗风   没有450操控精准。

网友:
很好的想法啊

网友:
楼主自己玩吧

网友:
重心低了,那晃起来不就像“荡秋千”是的,我试过把电池装在脚架上,不行,很荡!

网友(2013-10-30):
引用 楼主:
以现在450的结构比例而言,(向上)加长轴,升高桨平面等于就是降低了重心,更像悬吊,应该更稳。

不会更稳,只会加重飞控负担....用悬吊来类比完全错了,悬吊时拉力永远竖直,而直机升力垂直于主桨面,重心降低的作用仅仅是让反应更迟缓罢了

网友:
如果是求稳,主轴短了确实有好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哈哈

网友:
材质。 和对加工的要求都高了。。~~~我感觉真飞机加高还是和大奖的离地距离有一定关系。 太低了。 高一点的卡车开过去会不会撞到大奖。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搞这些,觉得450不稳是你下的功夫还不够,看一下阳台飞450就知道这到飞机有多稳了。

网友:
99%玩450的人都想3D,不想3D直接买个大玩具就行了,像700那么大的玩具才几百块。。。。

网友E:
图中的那架飞机并没有加长主轴,只是机架和主轴、舵机固定座的设计与一般的450不一样罢了,主轴其实一样长。LZ所谓的使用加长主轴其实就是将重心尽可能的移向主轴并降低。重心越低当然越稳定,对于航线、悬停机倒是可以这么做,但对于3D机却失去了做动作的机动性,做动作会变得很困难,加大3D飞手的操控难度。
首先要问LZ是不是只飞航线、悬停而不飞3D,再来思考加长主轴之后的得与失。
直机生产商们都在想方设法的降低主旋翼面的高度来获得更好的3D性能,LZ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呵呵。

网友:
感觉不错,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真机主轴过低,意味着大桨离地面近,容易对地面设施和人员的安全造成威胁。。。

网友:
进来听大家吹牛逼

楼主(2014-12-26):
引用 网友E:
图中的那架飞机并没有加长主轴,只是机架和主轴、舵机固定座的设计与一般的450不一样罢了,主轴其实一样长 ...

航线也很好玩。

网友:
练模拟器去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以现在450的结构比例而言,(向上)加长轴,升高桨平面等于就是降低了重心,更像悬吊,应该更稳。

没错!  缩短主轴是为了翻转的半径更小,更灵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错!  缩短主轴是为了翻转的半径更小,更灵活!

我qq上给你留言,你不在线只能在这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qq上给你留言,你不在线只能在这找你了

我从来不用QQ  你怎么不在微信上留言呢?

网友:
在这个牛屎bar能调到脱控30秒的年代,实在不懂你要的稳到底是什么。而且随着主轴的加长你还会发现直升机悬停更斜了

网友:
这个作用不大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目标很简单,就是能轻松地、稳稳地悬停,走走航线,像共轴双桨的玩具机,就很容易上手,因为它稳,普通45 ...

你看看HIROBO 那麼穩,還不是死得很慘.
想穩第一是精度, 第二你把副翼桿加長, 副翼片加重也就不是穩...
主軸除了DFC 一般已經OK. 再不用半對稱槳也更穩.

网友:
拿分 拿分 拿分

网友:
稳和荡是两回事,要稳还是加平衡锤吧。
楼主想法无理论基础,无试验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看看HIROBO 那麼穩,還不是死得很慘.
想穩第一是精度, 第二你把副翼桿加長, 副翼片加重也就不是穩...
...

副翼本身就是多余的东西,看贝尔的机子,翘翘板结构就是为了稳定,模型上为何不用。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多谈重量和浆面的关系。。你飞700照样很稳的

网友:
短轴主要利于3D动作,如果追求悬停稳定,理论上是主轴越长,重心越低,稳定性越好。

网友:
貌似有点道理,中心低就稳,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