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能否改无刷?

楼主(2013-05-25):
今天在家玩了一个早上的X4 炸了好几次机.桨也弯了不了.伤痕很多.但还能飞...但马达就非常热...开始怕了
看了论坛贴子有刷马达寿命不太长...无刷才好...也看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870这贴子的改造.有此想法.不过X4跟瓢虫不一样...要改一定要换架子.而且主板会不会跟电调不兼容
本人想请教高人们...能否按这贴子的方法去改?

网友A:
當然可以
電調只要改正負極就可以啦
只要無刷馬達能固定不需換架子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
電調只要改正負極就可以啦
只要無刷馬達能固定不需換架子喔

无刷电机没有正负极之说……

网友:
訊號來源啦

网友:
有改成功的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哪有改成功的?

网友:
小电调不便宜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  你先找到7*20小无刷电机再说

网友:
没问题 4个无刷+电调大概不到900元   楼主如果觉得值得投资就请一试

网友:
没必要。你算一下,微型无刷电机是多少钱,电调又是多少钱,两者的重量又是多少。有刷呢。

正确设计的碳刷,寿命长得很。即使换有刷电机价格也便宜多了。

另外,电机的损耗问题不止是碳刷,轴摔弯了、磁钢退化了都要换电机。

网友:
能改  花个1000多元就可以啦

网友:
为什么小无刷这么贵?网上找到一个m1403电机,5100kv,才25一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还不如直接上大比例飞机,无刷件微型的都非常贵,正常普通大小的适中,越大的也越贵,想投入多少去弄去研究,自己考虑吧

网友:
改无刷的花费可买近百个空心杯电机,4个电机用1年计,足够你用25年!

网友:
我的四个7*20电机用了一年,还是动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