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X5 选尾舵机 bls980 bls251 选那个。。。。

楼主(2013-05-25):
bls 251 4.8v 速度0.06
bls980 4.8v 速度0.06 6v 速度 0.03
我的斜盘是 bls950 可以用6v
251 不能用6v ..怎么搞。

网友A:
251可以用6V的,如果确实不放心就加跟降压线吧!
251比980好多了!

网友B:
既然斜盘都950了 你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必须980了
就算不谈BEC电压 也要谈配套吧
轮品质和性能~ 我最喜欢FUTABA

网友C:
一步到位256H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