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急急急急!

楼主(2013-05-25):
原来的好小子1000炸了。现在想入手182赛斯纳翼展1.2米。请问原来A2212 6T 2200KV的电机配3S 2200 电池可以吗?
  可以的花需要配多大的桨?求教

网友:
傳說中的沙發

网友:
2200kv的电机  3S电池  桨不适合配大  现在配的是六寸或七寸桨吗?

网友:
6寸和7寸

网友A:
电池可以用。2200KV的电机应该配7吋桨,7吋桨用在塞斯纳182上就有点小了。建议用2212 1400KV的电机配8吋桨或1200KV电机配9吋桨。

网友:
配浆需要看你电机的KV值来配

网友B:
电机KV值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可以用。2200KV的电机应该配7吋桨,7吋桨用在塞斯纳182上就有点小了。建议用2212 1400KV的电机配8吋桨或 ...

已经另购  1400KV  8寸桨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KV值高了。

是的KV值高了~~已经另购  1400KV  8寸桨了~~

网友:
借用楼主的帖子,问下,配的浆的尺寸由那些因素决定?

网友:
先根据飞机大小决定桨  再根据桨决定电机kv跟电池电压 合理的效能才会好飞

网友C:
配合 5*6的奖  但是 耗电快。一般是 用 1400KV 的 配合7*45的或者 8040 的30A 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合 5*6的奖  但是 耗电快。一般是 用 1400KV 的 配合7*45的或者 8040 的30A 电调

5寸浆配2200-2500kv 11.1电池刚好   但不适合赛斯纳   拿来配三角翼不错

网友:
看帖必回,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