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手中的钟表车的导轨是什么钢做的呢?

楼主(2013-05-25):
国外的一般是什么钢做的呢,这个能自制吗,看国外好多半圆轨上都有T槽,这个就是用T型铣刀出来的吗?

网友:
我看国标45号钢就行。加工后淬火40度以上

网友A:
材質均為鑄鐵
T槽大批量成型大多使用刨床加工
只有單件的才會想到用T型刀來銑槽
除了效率以外
刀具的價格及加工的時間
T型刀遠遠比不上刨床

若使用S45C作床身的話
想銑出T槽不知道要浪費多少刀具才有辦法加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質均為鑄鐵
T槽大批量成型大多使用刨床加工
只有單件的才會想到用T型刀來銑槽

哦,那钟表车轨那么小又长,会不会断掉呢!铸铁好像很容易断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那钟表车轨那么小又长,会不会断掉呢!铸铁好像很容易断吧!

那得看什么铸铁了 球墨也没那么容易断  卡车前桥都是球墨铸铁。 灰口铸铁的才容易断 。 灰口铸铁类似一张纸上有很多刀口 一扯就裂, 如果纸上的是圆孔 相同的力度扯 肯定没问题。/这个比喻很形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得看什么铸铁了 球墨也没那么容易断  卡车前桥都是球墨铸铁。 灰口铸铁的才容易断 。 灰口铸铁类似一张 ...

我怎么觉得汽车的那根前桥是铸钢的?这玩意敢用铸铁做?

网友:
上海产的C6104钟表车床的导轨,六七十年代型号很多使用含高铬的轴承圆钢制造的,精密磨削好的,成品质量非常光亮,几乎没有丝痕,。后来的就质量差多了,很多是低合金钢制造的,平面有铣刀痕,还容易生锈,但是不排除有使用碳钢的。50年代的最早一批应该也是严格仿造瑞士制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材質均為鑄鐵
T槽大批量成型大多使用刨床加工
只有單件的才會想到用T型刀來銑槽

S45C是45号碳素结构钢吗?45钢不淬硬的话T型铣刀立铣床轻松搞定T槽,但是我认同刨床加工T槽优于T型铣刀,T型槽那么窄难以想象T型铣刀排屑有多难,还有多点切削受力大,T型铣刀柄才那么大一根,肯定不能吃大刀,刨的话单边受力,一点点的吃进去,刀杆不像T型铣刀全部刀刃都在切削那么受力,T型刨刀刀杆在纵向比较厚,强度可以做的非常高,虽是单边切削,但是吃刀也不小,T型铣刀如果钝了刃磨困难,更换一把价格更是昂贵,T型刨刀要经济N倍,刃磨超级简单。

网友:
T型刨刀为了得到强度,在开始的第一步骤用半底槽刀(刀杆颈部横向做可以更厚,但只加工到T底一半就会干涉螺钉槽),刀杆颈部可以做到螺钉尺寸的一半,刨削一半的T底后更换一把全底槽的刀(全底槽的刀T部分全部把T底槽刨完而颈部不干涩螺钉槽),因为开始的时候不能用全刀一刀刨出来T槽,如果一把刀从头到尾加工完T槽,刀杆横向厚度最多只能做到螺钉槽一半厚,刀杆强度不好,如果分两步,第一第二把成型刀的刀杆都能做得更厚,强度都要提高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S45C是45号碳素结构钢吗?45钢不淬硬的话T型铣刀立铣床轻松搞定T槽,但是我认同刨床加工T槽优于T型铣刀, ...

你排除里一个方法,人家铣刀可以做内冷的,其实很多几十年前军工企业使用的铰刀特别长,铰孔质量非常差,企业使用下来效果不好,后来使用火花机在铰刀里加工个穿孔通水,出水口在铰刃中间段,这样的铰刀市场里见到不少,其实T型铣刀也可以以此做法,中间穿个孔,然后主轴通水就可以了,切屑很容易被喷射的水流带走,憋死刀的可能性会降低的,内冷主轴实现起来也没有那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汽车的那根前桥是铸钢的?这玩意敢用铸铁做?

卡车 前桥 是 锻件 才对吧,铸铁做前桥,载重数十吨,过一个坑,一阵颠簸,断了,呵呵。

网友D:
别的不知道,只知道北仪的0608好像是CrWM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知道,只知道北仪的0608好像是CrWMn

哦,再请教一下,北仪的主轴是什么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汽车的那根前桥是铸钢的?这玩意敢用铸铁做?

曲轴也是用的球墨铸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曲轴也是用的球墨铸铁

不是的,我看到收废铁的地方那些剪断的是钢的,而且表面渗氮很硬,应该是耐热合金钢,断口灰白也是很硬的,50MM直径左右,那个剪铁的机子开始剪不下的样子,慢慢的剪破了表面后崩一声就断了,恐怖的剪力。这是我这里玉柴流出的,没用过,估计是发动机改型所以成批处理废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不知道,只知道北仪的0608好像是CrWMn

好资料  能否把这份图纸再传一次,以前的链接失效了,谢谢

网友:
顶木剑的~!前几天我也费劲的下载你以前发的0608图纸呢。。。。要是再传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主轴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我看到收废铁的地方那些剪断的是钢的,而且表面渗氮很硬,应该是耐热合金钢,断口灰白也是很硬的 ...

你可以百度百科,球墨铸铁。补充下知识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質均為鑄鐵
T槽大批量成型大多使用刨床加工
只有單件的才會想到用T型刀來銑槽

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厚著臉皮同求圖紙

楼主:
我也厚脸求一下图纸,望能给个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曲轴也是用的球墨铸铁

前桥受力不太大,有可能使用球墨铸铁(具体我也不清楚)
     曲轴绝对是锻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前桥受力不太大,有可能使用球墨铸铁(具体我也不清楚)
     曲轴绝对是锻造的。

以前老爸开家用车,发动机12马力的那种柴油机S195型号的,家里有一本书,讲拖拉机全部结构的,发动机曲轴确实是球墨铸铁。当然曲轴这个具体材料跟不同种类的发动机有关了,肯定不可能全是球墨铸铁.

网友H:
做不如买,一般一根新的才200,做估计还不够本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97d299ca-c7a8-11e2-bf6b-0015c55db73d/
地址

真是太谢谢了!不知说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不如买,一般一根新的才200,做估计还不够本钱

赞同,我那个电动车原来的半轴加长后桥后短了,想车一根的,后来想想还是买跟算了,买了一根才34元,那是锻打的材料啊,锻打的痕迹还在,锥度部位还热处理硬了,正规的半轴,安全,刚度比自己用圆钢做的好很多了,自己做的话买料都要十几了,再加工呢?为什么别人的那么便宜呢?原因在于通用件批量生产,单件成本非常的低,接近材料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97d299ca-c7a8-11e2-bf6b-0015c55db73d/
地址

很好的图,就是怎么没看到主轴和主床体的图纸呢!是不是有点得寸近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rayfile.com/zh-cn/files/97d299ca-c7a8-11e2-bf6b-0015c55db73d/
地址

谢谢兄弟,太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桥受力不太大,有可能使用球墨铸铁(具体我也不清楚)
     曲轴绝对是锻造的。

就那么肯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老爸开家用车,发动机12马力的那种柴油机S195型号的,家里有一本书,讲拖拉机全部结构的,发动机曲轴 ...

嗯嗯,这位仁兄回答的确切!

网友D:
IMG_0727是主轴的
床身的图还真没有呢,好像有几张图找不见了。以前上传文件大小有限制就打了好几个包。可能是包丢了吧,满电脑找没找到。原图送朋友了,我让他找找差那些再发上来。
以前下载的模友应该有全的,上次发的是全的。

网友:
已下载,整理学习中,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IMG_0727是主轴的
床身的图还真没有呢,好像有几张图找不见了。以前上传文件大小有限制就打了好几个包。可 ...

那就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