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Phantom 负重 与飞行时间

楼主(2013-05-25):
大疆Phantom 买来时可以飞行10分钟, 配置:飞行器 882g 包括原电+狗3 78g +原照相架22g=982g  可以飞行8分钟

                                                           飞行器 882g 包括原电+狗3 78g +云台 200g + 桨保护器74.8g=1234.8g  可以飞行4分钟

                                                          飞行器 882g 包括原电+狗3 78g +云台 200g + 桨保护器74.8g-原电173g=1061.8g +5200MAH电池367g=1428.8g(极限重量了吧)  没有试飞(因为没有5200的电池),估计能飞多少分钟了呢!

楼主:
如果+5200MAH电池能飞10分钟就购买!

网友:
估计有点悬!

网友A:
phantom+蓝色工坊无刷云台+狗2+图传+3S 5200mah电池,飞8分钟,设3.6V报警,下来电压3.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ntom+蓝色工坊无刷云台+狗2+图传+3S 5200mah电池,飞8分钟,设3.6V报警,下来电压3.7V。

所需电源全部是3S 5200mah电池吗?全部起飞重量是好多啊?

网友:
几大千 就分几分钟。。

网友B:
5200电池我也买了2个,还没测试,配置与楼主差不多,如果真的能飞8分钟,我就很满意了。

网友:
换10寸桨可以试试,个人觉得3000毫安电池刚合适,应该可以飞6分钟以上

网友:
时间太短了,还是450以上的机器用图传比较合适

网友:
很好很實用感謝

网友:
终于说到我最关心的问题了,精灵作为便携的FPV是最佳利器,换控,加云台,图传,OSD,大容量电池,1万多的价格换来8分钟稍微紧凑了一些,可惜市面上暂时没有更合适的,如果生产一款400或则450便携式一体化产品,飞行能达15分钟,那就太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200电池我也买了2个,还没测试,配置与楼主差不多,如果真的能飞8分钟,我就很满意了。

我也准备买电池了,8分钟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准备买电池了,8分钟可以了!!

哇,太好了, 我随便剪了DJI的1038,桨不平衡,飞起来飞机不稳,功率消耗大,买了天平和平衡器,还没到货。

顺便问问你:你换桨了吗?做了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太好了, 我随便剪了DJI的1038,桨不平衡,飞起来飞机不稳,功率消耗大,买了天平和平衡器,还没到货 ...

没有换嗯,等你换了告诉我经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换嗯,等你换了告诉我经验吧!

好的,一定。
今天下午去了个高手的店里,为精灵改造了一下:学你,加了个直机起落架,云台再也不用打到地板了。 然后第一次在精灵上开两小扁洞,装上扎带,我的5000的电池终于可以安装上了,云台与接收机之间的线,加装了插头,现在我的云台随时可以取下来了。回家路上找个有厚草的地上用精灵桨试飞了一个电池,云台、图传的电源都开着,共用一个动力电池,5分钟闪红灯,8分10秒,自动保护下降。比之前的2200电池只多了4分钟左右,感觉还是不满意。飞行时有点风,定点定高都不稳,油门要50-80时才可以定高,很奇怪求高手解答。飞机重心有点靠前0.8CM左右。起飞重量1354克。

   天平已到货,桨平衡器应该明天到货,到时把桨好好调调再用新桨飞一次,希望有更好表现。

网友:
     我今天的桨平衡器到了,剪的1038桨比9047桨还要长一点,做好平衡后装精灵上,用5000的3S电池,起飞1400克左右,只能飞6分半就强行降落了,还没phantom原桨8分钟时间长,但原桨不稳定,油门要打超过50%以上到80%才能定 高(求解),剪的桨油门50处可以定高,姿态要比不做平衡前稳定很多,但留空时间短了90秒,电机更烫一点,这是为什么呢?求高人指点!

   有个网友建议我买9047桨,我在淘宝上还真找到一家专卖精灵的9047桨,等到货后装上试试,感觉折腾真累人,要有配云台大电池的精灵套机买我才不受这个苦。 装机调试的钱给专业人士赚,我只想赚航拍的钱。

    是不是我把1038桨剪的再短点,与精灵原厂桨差不多长时,效果提高很多呢? 有谁能从理论上分析一下桨与电机匹配的关系吗? 怎么样才能把更多的电能转成动能而不是电机热能? 我的精灵总重增加后,一定有一个点,这个点要求多大的电池,配多大的桨,能源转换率最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hantom+蓝色工坊无刷云台+狗2+图传+3S 5200mah电池,飞8分钟,设3.6V报警,下来电压3.7V。

我失败了,我的配置如下:蓝色工坊云台+狗3+DJI图传+3S 5 000电池+DJI1038桨(手工剪,做一静平衡),设3.8报警,3.7下来,下来电压无负载3.8V, 只飞了6分钟多点,电机有点小烫手,请问您的桨用什么桨? 如果剪桨,则要剪多长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失败了,我的配置如下:蓝色工坊云台+狗3+DJI图传+3S 5 000电池+DJI1038桨(手工剪,做一静平衡),设3 ...

呵呵,真折腾啊你!还是等待你的好经验分享哦,辛苦了!

网友B:
例行汇报:

     昨晚回家联上电脑后找到留空时间短的原因:保护电压设的太高。

    重新设置保护电压后,给精灵机体上固定安装了一个电压报警器,设定在11.1伏报警。然后把感度按照DOGDGO204的经验调成170,170,120,170,姿态是125,125

     早上送完儿子上学,立即挂上5000电池,除OSD未装其它挂起并开机的情况下(起飞重量1370克),用1038剪桨(已做静平衡)飞到8分20秒时电压到达11.1伏时“BB”声音大起,9分40秒到达我重新设的报警电压10.8V, 精灵红灯开始闪起, 13分40秒到达我设的自动保护电压10.6伏,精灵启动了低压保护功能自动平稳强行下降,下来后电池空载电压11.1伏, 电机很烫,有两个电机最烫,手都快握不住了,皮薄点的绝对握不住了,也不知这个原厂电机最高耐温是多少度?真想给电机装个散热片。

   结论:1、原厂8寸桨比1038大桨(剪)在超重情况下要多耗电25-30%,看来换桨是必须的! 只是换多大的桨是需要时间去测试和折腾。
         2、升级成功后,电机发烫 成了新问题,现在无法解决,请高手出点主意。
         3、原来AOC 3S 5000电池的能量都藏在 10.8到10.6之间,这0.2伏竟然飞了4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例行汇报:

     昨晚回家联上电脑后找到留空时间短的原因:保护电压设的太高。

正解!

BB报警设到3.6V,其实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返航的。
3.6-3.8这个区间,藏了最多的电。

另:请问1038的桨,剪到什么长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解!

BB报警设到3.6V,其实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返航的。

我去量一量。每头剪去了0.8CM,总长度减少了1.6cm, 剪桨后一定要做静平衡,否则会把起落架都振的看不清。

你的二级电压保护设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量一量。每头剪去了0.8CM,总长度减少了1.6cm, 剪桨后一定要做静平衡,否则会把起落架都振的看不清。 ...

一级11.1v-0.3v=10.8v
二级10.8v-0.3v=10.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量一量。每头剪去了0.8CM,总长度减少了1.6cm, 剪桨后一定要做静平衡,否则会把起落架都振的看不清。 ...

DJI PHANTOM 飞翔之精灵四轴飞行器 专用升级电机
动力提升10% 能效提示8%(非官方数据)这个如何?好像专门针对精灵升级用的,就是价格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量一量。每头剪去了0.8CM,总长度减少了1.6cm, 剪桨后一定要做静平衡,否则会把起落架都振的看不清。 ...

你上了无刷云台,原控通道不够,你怎么控制云台的俯仰啊?是换了遥控器吗?是在遥控器上扩展了一个通道还是,完全换了遥控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上了无刷云台,原控通道不够,你怎么控制云台的俯仰啊?是换了遥控器吗?是在遥控器上扩展了一个通道还 ...

我换控了,但如果DJI的出来,我也可能换回去。

网友:
刚在大海远飞回来,我另起一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失败了,我的配置如下:蓝色工坊云台+狗3+DJI图传+3S 5 000电池+DJI1038桨(手工剪,做一静平衡),设3 ...

请问下,可以装10*4.7桨吗?另外用5200毫安的电池,好象肚子装不下吧,放在下面又不好看,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可以装10*4.7桨吗?另外用5200毫安的电池,好象肚子装不下吧,放在下面又不好看,哎

1047没试过,5000电池只能装机肚子,谁看都说难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47没试过,5000电池只能装机肚子,谁看都说难看。

5000电池装不进肚子吧?要是能装进去就好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000电池装不进肚子吧?要是能装进去就好咯

绝对装不进,看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绝对装不进,看过了

恩,我感觉这还是不爽,以后肯定有云台、图传、相机,一起10分钟都不能飞就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我感觉这还是不爽,以后肯定有云台、图传、相机,一起10分钟都不能飞就没什么意思了

如果只是为了爽飞,原配什么都不要改,是最漂亮的,也最好操控的,但在航拍中,33轴距的优优势是不能小看的,穿窗、穿门,任何小空间它都可以轻易穿越,这是其它机无法比,比独一无二的优势,懂的人必能看出其中重要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为了爽飞,原配什么都不要改,是最漂亮的,也最好操控的,但在航拍中,33轴距的优优势是不能小看 ...

恩,那确实,就是这飞行时间,我估计这样配,2200的电池,估计4分钟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那确实,就是这飞行时间,我估计这样配,2200的电池,估计4分钟就不行了

所以才逼迫着我改装,现在配齐能飞9分钟以上了,下一步就是要出作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antom+蓝色工坊无刷云台+狗2+图传+3S 5200mah电池,飞8分钟,设3.6V报警,下来电压3.7V。

5200mah电池 周末用了下,时间可以飞行9分钟。但是操控感觉坠起的,感觉好重哦,你的感度是好多啊?我全部是默认的,没有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5200mah电池 周末用了下,时间可以飞行9分钟。但是操控感觉坠起的,感觉好重哦,你的感度是好多啊?我全部 ...

是很重,我的感度是:160、160、120、180--130、130

网友:
感度不调的确感觉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