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碳刷的马达和无刷的马达那个好啊

楼主(2013-05-25):
请问碳刷马达和无刷马达有什么区别

网友:
目前几乎都是用无刷  炭刷不多了
买空机自己配动力跟电装
绝对不要买那种配炭刷马达的套机  白花钱

网友:
无刷的好。

网友:
肯定是无刷了,动力更强,寿命更长。

网友:
要想玩下去,一定买无刷的电机,我就走过弯路。

网友:
当然是无刷外转马达咯

网友:
无刷贵点,但肯定好啊

网友:
无刷的好

网友:
碳刷的连着飞30分钟 稳挂

网友:
你的题问应该有两个吧?
一问哪个好?二问它们区别是不是?
看了楼上几位的回答后,针对你的提问建个对照表供你参考吧。

由对照表可知: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换言之得视模型的种类。
就微型模型来说,想装无刷动力系统当下还不能实现。

网友:
有刷的是最早的直流电机,电刷容易磨损

网友:
无刷好,现在电动车都是无刷。

网友:
看帖必回,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