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场~ 现在上海松江 有啥好飞的场地么?

楼主(2013-05-25):
各位飞友,松江除了昆秀湖那 还有啥好飞的场地么?
分享分享啊。。。
开车去F1啊神马的 就算了。

网友A:
昆秀湖现在不让飞了,说是为了高压线的安全,南面的农田现在还可以飞

网友B:
来金山吧

网友C:
来花桥或者安亭吧,一堆场地

网友:
好地方越来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花桥或者安亭吧,一堆场地

说下路名。百度下,看看距离~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金山吧

特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秀湖现在不让飞了,说是为了高压线的安全,南面的农田现在还可以飞

那个昆秀湖再西边那 可以么?还有您说的南面 一般有人去么?有没有庄稼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下路名。百度下,看看距离~谢啦

花桥,沿沪大道和绿地大道交口。。
安亭,米泉南路11号线边上有两块场地

网友A:
南面有庄家和水田,没有人去,就我一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面有庄家和水田,没有人去,就我一个人

水平不行的会不会把庄稼都破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桥,沿沪大道和绿地大道交口。。
安亭,米泉南路11号线边上有两块场地

谢谢,先百度百度~

网友:
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不行的会不会把庄稼都破坏了啊。。。

你是飞什么的?直升机还是固定翼

网友:
还是乡下地方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