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午,在5mm厚的201不锈钢角铁上打了四个孔

楼主(2013-05-25):
忙了一下午,用单位的破台钻,在5mm厚的201不锈钢上打了四个12.5的孔。
不锈钢真是难加工啊。

网友A:
如果你有钴钻,如果你用中心钻先钻一下,那应该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钴钻,如果你用中心钻先钻一下,那应该很容易

偶用中心钻都钻不动啊。
最后用的是旋转锉刀磨出一个小坑来钻的,钻一会儿就要磨下钻头。

有没有啥效率比较高的钻头来加工不锈钢?

网友:
那就只有用钴钻了,这个肯定没问题,只是贵得很哦

网友B:
12.5的含钴钻好像很贵,但很好用!

网友C:
含钴钻头,假货太多。。。。。。

12块钱一只的,相对好使,能打孔十来个,再磨,淘宝买的5元一根的,钻不到两眼就得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的含钴钻好像很贵,但很好用!

如果要对不锈钢进行车,铣加工呢?
也用含钴的车刀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含钴钻头,假货太多。。。。。。

12块钱一只的,相对好使,能打孔十来个,再磨,淘宝买的5元一根的,钻不 ...

呵呵,十几二十几能买12.5的钴钻的话,那肯定不好使,把价格定到30往上吧,这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车不锈钢的车刀YW2,YG8就好使,YT15也能用,我倒是长期用含钴白钢条车,铣刀嘛不知道,反正我这儿长期用不锈钢专用铣刀,就是MMD贵死人,废掉一根心疼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要对不锈钢进行车,铣加工呢?
也用含钴的车刀铣刀?

我车不锈钢用一般焊接车刀,很好车,我的车床只能车不锈钢,车别的钢很恶心!我也铣过不锈钢,用的一般铣刀,还行,也用过一般的钻头钻不锈钢,也行,但不是那种烂钻头才能,也就一两个孔,还不是太深,用了天工的钴钻,和钻铁一样,很爽!

网友:
我用的是6mm的钻头。。不是楼主的12.5的,呵呵。要是12.5的,肯定不是12元的价格啦/////只是价格对比。

网友:
正在钻不锈钢301的,6.5mm孔,深12mm,大概50秒一个孔,一支钻头可以钻200-400个孔。

网友:
我曾经从废品站看到几块30*200*10的下脚料,2元1斤搞到手,一直没有用处,一次做夹板,觉得这个很合适,可是铣面钻孔攻丝觉得和平时不一样,感觉很涩,后来用吸铁石试吸不住,怀疑是不锈钢。如果这个是真的不锈钢,也不是很难加工,就是比铁费事点

网友:
钻头不行,要买专门钻不锈钢的钻头

网友D:
高速钢钻头也能加工不锈钢,钻头开有分屑槽,且修磨前面 。转角处切削刃长,此处刃带应修磨去二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钢钻头也能加工不锈钢,钻头开有分屑槽,且修磨前面 。转角处切削刃长,此处刃带应修磨去二分之一。

嗯,没看明白。

求图例。

网友:
工作中经常给不锈钢打孔,如果钻4个不锈钢孔的话,连磨钻头一般不超过5分钟,跟钻床没关系,用手钻都没问题,12.5的孔用先过4mm的孔,再钻12.5的孔。楼主的情况可能钻头买到假的,或没磨好。

网友:
曾经给不锈钢套过扣,一个板牙很快就废了

网友:
201的不锈钢没那么难打啊!
我这里一天打上千个孔,都是普通的钻头打的
转速要慢,加冷却液,很简单啊

网友:
我印象中不锈钢料没那么难加工啊,虽说料是有点黏,但打4个孔还不怎么费劲吧。

网友E:
3MM钻头开钻 1000转左右都不错。然后逐渐减转速  多换几个钻头扩孔。  有铣刀的话直接用4-5-6-8-10-12铣刀扩更容易。我觉的不是粘 而是很容易被挤压出一硬化层 然后就很难下钻。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用钨钢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3MM钻头开钻 1000转左右都不错。然后逐渐减转速  多换几个钻头扩孔。  有铣刀的话直接用4-5-6-8-10-12铣刀扩 ...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我买的几毛钱一根的双头钻,
6mm的 钻不锈钢很容易的就钻穿1.5的板了。

换我朋友钻孔,开高速,结果那个孔就费了。

在也钻不进去了。

网友:
世达的钻头不错,钻的时候在钻头上蘸点醋

网友:
最近一直用博世的含钴钻头,好用,就是太贵,10mm的都要45了
硬度好高滴,角磨机都接近磨不动

网友:
正品哈尔滨钻头,,钻不锈钢,表示没压力

网友:
我打8个的孔材料不锈钢2520,8个小时打1000个孔。用含钴钻头

网友:
转速要慢,搞点不锈钢加工油加上,比45#还要好打。

网友:
现在的钻头太糟糕,一定要买大牌子的
我买过一些小牌子的,硬度不行,有的装上机器后甚至会摆动的。。。。。。根本不直。。。

买好点的钻头吧

网友:
带变频器的钻床,钻不锈钢孔很容易,转速降得下来,浇冷却液,这样钻头就烧不死了,很快就完事了

网友:
楼主拍一张,你的钻头图一看就真相大白了.我用的也是垃圾高速钻头.钻不锈钢也不觉得费劲.

网友:
鑽孔要依序漸進反而會更快
先用3MM的鑽頭鑽孔
然後5.7.9.11.12.5依序擴孔
用爛鑽頭打四個孔用不了半個小時就能搞定

不鏽鋼的材質比較軔
鑽頭的靜點(大陸好像叫橫刃)又沒有切削刀
直接打大孔的話
永遠只是那兒摩擦生熱而己
請試試吧

网友:
楼主的钻头是假货,不锈钢难加工,但也不至于一个下午才钻好四个,换好的的试试!

网友:
普通钻头最多10分钟吧。不锈钢没那么难弄。

网友:
呵呵 这样跟电火花有得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E:
3MM钻头开钻 1000转左右都不错。然后逐渐减转速  多换几个钻头扩孔。  有铣刀的话直接用4-5-6-8-10-12铣刀扩 ...

是,直接用钻头钻很容易就只弄出一个小坑后就钻不进去了。
后来用钨钢旋转锉磨出一个坑,就相对好钻一些。

公司就一破台钻,通常都是用来钻PCB板这些玩意,估计钻头也都是便宜的大路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昨天下午,用手电钻,花了一个小时,在10mm厚的45板上,了两个3mm的通孔,搞了一身的汗,深圳太热了

哈哈,偶也是深圳的。
都下了两个月雨了,又热,人都快发霉了。

网友G:
印象中不锈钢料没那么难加工,可能是钻头没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印象中不锈钢料没那么难加工,可能是钻头没磨好。

嗯,应该是这样。

偶菜鸟小白一个,磨十次钻头,差不多有6,7次钻不动。

不过现在有点经验,知道大概该这么磨了。

网友H:
高速钻头,30左右四个孔,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