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不是3加3那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穷人没钱买好充电器,一直在用B6,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反而觉的可以充遥控上的镍氢电池(印象中好的充电器都是为锂电设计的)还是蛮划算的。但最近上了450,电池多了的同时,而且容量也是较大的,(1300的两块,1500的一块,2200的一块,其中只有一块是为450买的,其它全部是固定上遗留下来的)一块一块充的话至少要两个半钟样子,总觉的时间有点长,基本上一充的话晚上就不能离开了,开大电流的话又觉的伤电池(最大开2.5A)又没什么钱买个好的充电器,于是就想到了串充或并充,并充总感觉不太合理,果断放弃。串充的话网上也有买成品,就是比并充板要少多了。这个是网上搬过来的照片。
不过对于动手能力强又缺钱的我们,自己动手是最好的选择,而且成品的并充板有一很大的缺陷,全部电流都是通过平衡充插头的,不能设太大的电流,也容易烧平衡头。结论:自己动手才是最好的。这些就是原理图和成品,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是有很多问题的。不过那时没发现。
要通电了,有点激动。但结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完美。
测试1、充电器没通电,先把两个XT60装好,在装A平衡头,最后插B平衡头,还没插进去,彭、、、、、、、一声B平衡母头有一个被烧断了。煞时头都大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会出问题,怎么搞的。想想问题先,肯定是充电器还没通电造成的。
测试2、平衡充通电,先把两个XT60装好,先查B平衡头,在插A平衡头,现在平衡充插头没事,但B6缺冒烟了。想想问题先,原来AB平衡头是不能乱插的,或者说是跟XT60插头是有关联的。于是又有了
测试3、平衡充通电,XT60位置不变,改变两个平衡头的位置,彭、、、、、、、一声,后面插的平衡头又打火了。现在头真大了,原来这不是33那么简单的问题。
烧坏的母头
烧坏的公头
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先
1、  我这个事故它的问题在哪里,我想了很久也没想懂,(你不要怀疑我焊接平衡头那边出问题,一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二是我把两个平衡头插好用报警器插在6S的那个大平衡头上,显示是22444444而且正反也绝对没错)
2、  我这个B6测试2的时候冒烟了,是什么元件坏了,充了几个3S 电也正常,请问还能用吗。安全不?
3、我想充电器XT60插头的正极是和平衡充的的正极是同一个点来的,XT60插头的负极是和平衡充的最边上那个负极是同一个点来的吗?按道理我第测试二和测试三至少有一个是下面这种我自己认为正确的接法,怎么会不行呢。
这个是我自己认为正确的串充原理图。说来说去我这个图和上面的图是差不多的,只不过这个是把XT60和平衡充插头配对死了,你不容易插错。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说出来。

网友:
输出怎么还接平衡头然后再接B6呢?

网友A:
这样接应该没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应该没有错的。

你这个是对的,不过一定要注意XT60和平衡充头一定要配对,如过插反的话就会像的我那样24V短路,直接把母头线给烧断了。

网友:
其实都一样,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你电池加起来那么多电量要冲进去,不管是单个充,还是一起充,反正容量就在那。。时间是一样的

网友B:
我用B6串充过2块5200mha 3s电池,B6上开6s模式、最大电流。
充电时电流也就只能达到2.2a,一小时后B6外壳已经热得烫手,最终充完电后2块电池均有过充现象,最大的被冲到4.3v,最小的4.18v(充单块电池的话基本保持在4.21到4.19之间)。
看来B6也就适合单块电池充电,多充时功率不够快不起来,并且平衡精度会变差。
已经果断入手BC168~

网友:
凭想想去折腾锂电充电,很危险。

大电流充电对电池的伤害可以忽略不计,电池总不会用一辈子吧?最大充电只要不超过电池规定的c数就好了。

个人愚见,少买几块高端电池,开大电流充电
比那些普通电池用什么并充板小水管充电靠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B6串充过2块5200mha 3s电池,B6上开6s模式、最大电流。
充电时电流也就只能达到2.2a,一小时后B6外壳已 ...

昨天晚上已经成功串充了,6S开2A。电源热的烫手,B6也很热,电源的线也有点软了。平时充3S的话一点问题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