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自己玩航模 做过最2B的事!

楼主(2013-05-25):
     自从进入这个圈子,心情也比较复杂。有过悲伤有过喜悦,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来说说我们做过最2的事 。

自从玩四轴起,本着节约的态度 ,能起飞就OK。买了飞控一套,电机四个,电调四个,听说螺旋桨会断掉,就买了4对正反桨,电池一块,简易充电器一个,遥控器一个。

每天晚上每次出去飞7--8分钟,回来充电要从两个小时,充满电后,屁颠屁颠又跑下楼去飞,如此搞了一两个月。现在看来当时确实傻 ,多买几块电池能怎么样啊?

网友A:
哥们最傻的事情是,滑翔机飞出范围,骑自行车带着控追飞机。

网友B:
最傻的是飞控桨全装反了。。能飞。。但是一直自旋。。摸不着头脑2个月才解决。。

网友:
自己写程序时调试遥控接受的灵敏度时,频繁启动停止电机,结果把电机和电调给烧了

网友:
1、  2~3S电调接4S,冒烟着火烧电调。
2、第一次买滑翔机一个油门上天,打个圈发现不好控制,急降油门,鸡鸡粉碎

网友:
这个话题不错!我最傻的事就是玩了4年了,投资了大把的银子,现在还是没什么好设备!

网友C:
出门之前老婆问我“还有什么没带上?”,回答全带了。
现场别人的JJ全炸了,心里窃笑,这下好了,没飞完的电池全归我玩。
打开包,半天找不到遥控器。,遥控器没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门之前老婆问我“还有什么没带上?”,回答全带了。
现场别人的JJ全炸了,心里窃笑,这下好了,没飞完的 ...

头像亮了

网友:
了解了快一年的固定翼   最近才知道往下拉杆是爬升。

网友:
08年买了个50级油直,5年了也没弄上天过一次!到现在遥控器还没搞明白,上面的开关密密麻麻像刺猬一样,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
曾今忘记带过 遥控器 机翼皮筋 机翼加强杆!

网友:
去学校飞都是骑车,把心爱的四轴装在盒子里拎着,结果单手骑车在校门口撞人了。。好多人在看。。。真囧

网友:
出去郊游想航拍发现没带控...

网友:
几年前玩塞斯纳,出门时把塞斯纳拆开塞包里,骑自行车到飞场后才发现,起落架没带,手痒难耐,遂手抛起飞,降落时机腹擦地。瘾过足了,机腹擦烂了

网友:
刚入魔,玩着四轴却买了6套电机电调.还2套搁着了.

网友:
入魔新手一个月:到现在还是不敢飞,顾虑这,顾虑那的!!

网友:
嗯~~~这话题..

我........飞完回家....放好机机就上班去了!

然后回来时一看......电池怀孕了!然后0V...充也充不进....哎.......飞完都不拔电池.......二啊

网友:
我记得去年想去广场炫耀下自己的四轴改装的UFO[平时都在家门口飞。人少!]骑摩托车 让老婆抱着飞碟 到了广场后 摆好飞碟 开启灯效  很多人过来围观 看稀奇!等我拿出遥控器,一开机 遥控器低电量报警!!奶奶的 只好收机机走人!被老婆一顿臭骂!

网友:
在飞场和一哥们显摆四轴如何平稳,结果一高兴飞出挺远,然后发现分不清头尾,忘上机头球了。收油炸机

网友D:
呵呵。我最2B的事在家里客厅飞700.。。。。。。。。。

网友:
每天不用电池就把电池装在防爆袋里,生怕着火,外出家里没人的时候,还把防爆袋放在客厅正中央,远离沙发这些易燃物,太2B
还有就是前两天去学校的足球场飞四轴的路上,拉肚子,四轴放在厕所外怕被人偷,结果蹲在厕所里,四轴放在旁边,把控的挂带收到最紧挂在脖子上,进来上厕所的人都要看我半天,囧啊!

网友:
我的2B事说起来有点长~~~~

试飞的头天晚上拿着说明书研究控的功能,结果设置给弄得乱七八糟。

第二天试飞,开机无法解锁,才想起来不该把用于飞行的配置给搞乱了,

然后“庆幸”还有别的遥控配置可用,切到另外的遥控器配置顺利解锁,然后再切回本机设置,结果JJ疯了一样突然窜升!心想~~~坏了,可能是两个配置的油门方向不一样,赶紧把油门打到最高,机机停在空中没有爬升了,但是好像也没下降。(可能是有缓慢下降,只是我没感觉到,因为高度太高,看不很清楚)

然后索性关控,希望失控保护把会把油门降回40%,JJ能缓慢降下来,结果JJ又开始疯狂爬升(大概是改配置把失控保护取消了~~~~2啊!)

之后就是手忙脚乱地各种切换模式,打油门,无果,JJ已飞出视线,不久图传也没有信号返回,至此,顺利丢机~~~~~粗略估算,损失3K5以上,所幸没有砸伤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傻的是飞控桨全装反了。。能飞。。但是一直自旋。。摸不着头脑2个月才解决。。

要两个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最2B的事在家里客厅飞700.。。。。。。。。。

结果想象的出来

网友:
我承认,我是来看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最2B的事在家里客厅飞700.。。。。。。。。。

这事二的有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两个月呀

否则能叫最2B的事情?。。那上面标的CCW和CW,我当做CCW反桨,CW正桨。但是其实是clockwise,counterclockwise。。。。所以。。

网友:
嘿嘿,我也唠唠,春天了小树发芽了,飞到树尖拍拍看着不错,飞着飞着就挂树上了,更可恶的是手机还在上面呢,连个求助电话都打不了,于是首先想到的是找人借电话,然后告诉各个模友帮忙想办法,然后想托关系找园林处的借车...各种想,正想呢,一个小朋友走过来拽着柳树枝儿开始晃

网友:
晃呀......我的四轴就这么下来了.......还有更2的,这故事还没晃完.....一个回车,回复上去了,于是又盖一楼

网友:
我最二的是 刚入门 买的水星330  兴高采烈去楼下飞      一个劲推油么  结果 飞机撞在 傍边高楼上。。。。。然后回家 苦练模拟  结果现实永远是残酷的 第二次下楼飞。。。。有事一推油么就撞上 对面楼了。。。⊙﹏⊙b汗啊 然后停模5个月。 努力学习航模知识。。。。接着入了四轴。。。现在 一直爽飞。。。。。又一次去飞四轴 忘记吧遥控的模拟设置改回来了 。。。然后半天不解锁。。。。。妈的蹲在地上检查飞机对的每个地方。。。。搞了10分钟。。还是不行 。。。。。起来 准备收拾回家了 ,,,,,,都理好了  才想起来  遥控还在模拟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最2B的事在家里客厅飞700.。。。。。。。。。

牛人...我在客厅飞八轴...

网友:
有一次飞好小子忘记绑机翼上的皮筋 上天直接变导弹

网友:
哥们我,最2一回,JJ飞完了,收拾好了,到家上楼才发现,遥控没了,回去找,找不到了,别提控回家,我是提JJ回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最傻的事情是,滑翔机飞出范围,骑自行车带着控追飞机。

我擦、兄弟我真乐了

网友(2014-02-24):
我还想不出二事 但朋友为了在女生面前炫手接机机 那可是2814电机啊 一把抓上去了。。。。。。。。。。结果我就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