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MWC2.2室外首飞,楼下风大只能略做测试。

楼主(2013-05-25):
乘着闲暇,带着F450 MWC2.2去楼下做个首飞,高层楼下风好大,加上新手不怎么会飞,只能在低高度做测试。

开启气压定高后腾出一只手,掏出口袋里的手机来了一段视频。

一手拍摄一手操控方向顶住风吹,难度还挺高

网友:
沙发,祝贺!明天我也要F550首飞了!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的用的电调和如何设置的油门行程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的用的电调和如何设置的油门行程一致的?

我是中特威电调,好盈的电调也可以,其他品牌的不清楚。

用MWC自带功能,同时校准4个电调行程。

开启#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后刷进飞控,四轴插上动力电池(无经验的最好在此之间拆掉浆),几秒后四个电调即被同时校准了行程。

拔掉动力电池,关闭#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后刷进飞控,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中特威电调,好盈的电调也可以,其他品牌的不清楚。

用MWC自带功能,同时校准4个电调行程。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