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银燕es08ma和辉胜MG90 那个好

楼主(2013-05-25):
大家好! 想换金属舵机 ,飞450悬停和航线。淘宝上找到2款金属舵机 价格都是18元左右 用过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90s的力气比较大,速度也不错,就是假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s的力气比较大,速度也不错,就是假货太多了

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樓主你發的那張MG90S圖,應該是假貨.

网友:
90s寿命真心是问题

网友:
都不咋地

网友:
90S力气很小 6V供电能掰动舵机臂  银燕的稍好一点 就是虚位巨大  解析率也不高
450斜盘的话还是不要太省  没米MD933  稍微有点的话115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