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2560的板子选择哪种好?

楼主(2013-05-25):
最近想增加GPS功能,328P的板子有点费劲想换成2560的,但是某宝上有两种2560的板子不知道选择哪种?(GY86和GPS得同时连接飞控)
我的遥控是天地飞6A的,想启用CF功能、定高和GPS定点会不会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你。。沙发。

两种功能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功能都一样吗

没啥区别。吧。。

网友:
第二个,你要问原因,那就是好看,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就是用的第二个

网友:
直接上个AIOP板子也不贵,才288,除了没有引出A0-A5口外,其他基本全有了。

1.  8组PWM输入
2.  10组PWM输出
3.  2轴云台输出与快门舵机输出
4.  4组串口用于连接蓝牙适配器/OSD/GPS/数传
5.  I2C(3.3V电平)端口
6.  ATMega2560 单片机
7.  MPU6050 三轴数字陀螺仪与三种数字加速度传感器
8.  MS5611-01BA01 高精度数字气压传感器
9.  HMC5883L 三轴数字磁阻传感器
10.  I2C逻辑电平专用转换芯片
11.  FTDI USB - UART TTL转换芯片
12.  三色状态指示LED,A/B/C的颜色分别为绿色/红色/黄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功能都一样吗

第一个是飞控专用的,第二个是一个普通的单片机学习版。

功能一样,就是第一个焊接成了飞控要方便许多。

其实我还是建议买成品,就我们一般焊接成功率,焊坏了芯片还要重买,陀螺仪,加速度计都不便宜。

网友B:
楼主,如果这从两种选的话,选第一个,再买个GY86传感器板子就可以,因为第一个板子是我设计的,但我不是商家(只是当时无知,让别人帮着带加工,结果成人家的商品了,哎。。。),我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MWC,同时也可以兼顾ARDUINO的学习,单独的GY86你不玩四轴了,还可以用来做平衡小车,或者是做其他飞控研究用!第二的话我以前自己也做过,但是就是因为板子太大,还要用洞洞板接在上面,后来才想着集成为第一个那种!这两种跟AIOP功能是一样的!希望能帮到你,祝你玩得愉快,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这从两种选的话,选第一个,再买个GY86传感器板子就可以,因为第一个板子是我设计的,但我不是商 ...

楼上牛人

网友:
8楼高手

网友:
真的有那么纠结吗?
看图说话

楼主:
已经确定放弃2560的板子了,继续折腾328p,刚买了I2C转接板和GPS

网友(2013-07-18):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放弃2560的板子了,继续折腾328p,刚买了I2C转接板和GPS

我的也是328的~也想加GPS~请问你的GPS多少钱~给个链接吧~现在弄得怎样了

网友(2014-03-28):
新手请问下328P和2560都是什么参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