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三 四 六 八轴疑问!

楼主(2013-05-25):
轴距大小和飞行器抗风、稳定、载重成正比。请问轴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哪方面叻?增加轴数必定减少续航时间么?

网友A:
沙发。不是必定减少。

网友:
板凳  这个不好说啊! 要实验才能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不是必定减少。

那请问轴越多  越稳么?

网友B:
与总重量有关,大重量的选用轴数相应要多。 原因是让每轴分的推力合适,工作于较高效率状态。大负荷下效率急速降低,这个你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轴越多  越稳么?

虽然说有各种说法。但是你飞了就知道。绝对越多越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总重量有关,大重量的选用轴数相应要多。 原因是让每轴分的推力合适,工作于较高效率状态。大负荷下效率急 ...

感谢解惑!说道了重点,小弟顿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说有各种说法。但是你飞了就知道。绝对越多越稳。

感谢!     结合楼上我的理解是其一增加稳定性,其二分摊单个电机载荷使其在不满载的状态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结合楼上我的理解是其一增加稳定性,其二分摊单个电机载荷使其在不满载的状态提高效率

还有就是坏一个照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