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改470mm主桨2300转试飞(更新2500转的视频)

楼主(2013-05-25):
没有出现扭力不足的现象,改日提高转速爆飞一下!(忘了上紧主桨螺丝,外场又没带工具,先小飞一下啦)顺便感谢Gaui提供的部分改装件及天空领域提供的X5尾管。当然,也要严重感谢老家的朋友提供的飞机!以及赞助商官方提供的SK540跟CRK470主桨。

更新的2500转视频在下面:

网友A:
请问不改尾管直接飞470mm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不改尾管直接飞470mm有没有什么问题?

会S得很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S得很惨

怎么死? 锁尾有问题?  气流绕干扰尾翼还是?

网友B:
大桨砍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死? 锁尾有问题?  气流绕干扰尾翼还是?

打尾桨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桨砍尾桨

不可能的   你没量过吧   515mm开始才会砍到尾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的   你没量过吧   515mm开始才会砍到尾桨

主要是考虑加长会使得尾巴控制更好,没敢试不加长尾管会不会打尾桨,炸鸡是要钱滴

网友:
确实保险起见和为了平衡  加长是最好的
不加长的情况下   木兄也试过470mm   没什么问题

至于砍尾桨几乎不可能的  470和77mm尾桨两端相隔近50mm

网友:
小老虎的帖子一定要顶飞的不错

网友:
不错啊,这边有X4 2改470桨的明显好飞。

网友:
小老虎越来越历害了,高手风范.............

网友:
用x5尾管感觉机身样子协调

网友C:
直接就是换X5的尾管吗,

网友:
等待你的高转速的视频
我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就是换X5的尾管吗,

尾管、传动轴、尾控杆,都是要截短来用的。当然,会比NX4原装的要长。

网友C:
比原来的唱多少呢?

网友:
长多少尺寸呢

网友:
我在设法把x5 改470桨 目测是要换旋翼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原来的唱多少呢?

45或者50mm,看自己喜好。

楼主:
在Rcmania的测评版块里,有铁汉帮忙分享的DIY过程图文,感兴趣的模友可以过去看看。

网友D(2013-09-04):
我改成NX5了,大桨是520的,桨夹是X5的,尾管都是X5的,还有尾撑杆是碳纤的,油针多放了半圈。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成NX5了,大桨是520的,桨夹是X5的,尾管都是X5的,还有尾撑杆是碳纤的,油针多放了半圈。很好飞。

额,你那是彻底的30机了,不过无所谓,好飞是王道。

网友:
对比了一下M2.3、M2.4和M2.5的板牙。发现最佳的是M2.4的。。。。。。。。自己DIY拉杆的话,板牙推荐用M2.4的。M2.3的显得丝口太小了,球头扣容易松动。
M2.5的如果是用X5的拉杆来改的话,会显得丝口太浅,而且直径偏大。同样不利于球头扣的拧紧。而且有爆扣的危险。

综合,推荐用M2.4的.丝口深浅合适,直径大小合适。跟原厂螺纹吻合情况良好。

网友:
哈哈,比原来飞行时间久一点,飞机不加油带电池起飞重量是2400克

网友E:
飞的不错,就是不暴力

网友F:
我直上EDGE 473mm大槳,72mm尾槳,不用改尾管,定速2600轉,又穩又好飛....
不過我的是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的不错,就是不暴力

2300转,爆不起来撒,发过一个2500转的视频,那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上EDGE 473mm大槳,72mm尾槳,不用改尾管,定速2600轉,又穩又好飛....
不過我的是電的

是吗?刚好我又搞了台NX4,也试试不加长尾管

网友:
想请问一下,你飞NX4油针放到多少?

网友:
有升级齿轮吗,原厂17T的还是升级19T或者20T的?

网友:
俺的NX4 原厂配置,主油针0.8圈,副油针比出厂拧进1/4圈,TOP30%的油,飞下来缸头70度左右,排烟正常,还感觉稍稍富一点。

网友:
俺的X42也加长尾管改了470桨,飞2350,2750,2850很不错

网友:
老虎啊,crk和rjx桨性能有什么差别不?

网友:
老虎真的有crk 470这个桨 的吗?怎么淘宝没发现卖家也说没这个型号

楼主:
我只用过CRK的470。RJX木有用过哦。CRK的470桨被外商买断了,所以国内见不到这个规格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