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59今天挂树上后一个马达低油门不转了

楼主(2013-05-25):
今天挂树上了  弄下来后发现油门在低位的时候一个马达不转  推到60%以上油门之后才开始转   请问这该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A:
电机不行了?把边上的电机插这个座上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行了?把边上的电机插这个座上试下看.

好像是电机有问题了  请问这个自己能动手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电机有问题了  请问这个自己能动手修吗……

自己可以换的,买同样规格的换上就好.很便宜.

网友:
不一定是电机问题,飞控有时就是这样的,你看看能不能飞,以及起飞后是不是总往一处倒再说。

网友:
不一定是电机问题,飞控有时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侠知道 如何 给 伟力959  换叶片啊?

拿十字起拧掉浆上的那个螺丝就行了啊

网友:
断电重试,试多几次就好了。我经常 有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