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刀选择

楼主(2013-05-25):
我想问一下 用雕刻机在铝壳上雕字用20°0.2的钨钢尖刀行吗?会断刀不,

网友A:
没这样用过,路过。

网友B:
肯定可以的,不过你要保证你的雕刻机的主轴转速够高,而且主轴跳动不能太大!
另外刀具路径要设计合理!

网友C:
用粗点刀,就行了。

网友D:
这刀雕钢都没问题,关键是机子,累计间隙量随便那么一大,刀尖一会都没了

网友D:
雕钢转速是10000转

网友E:
可以,完全没问题,小字深度0.3一般就可以了,看铝板型号,有时候要加冷却液

网友:
这个我干过 不需要那么好的刀 用白钢自己随便磨一个 (断丝锥 断铣刀 )
0.5深度 一刀下 当然机器不能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