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 关于穷人OSD及其他与飞控无连接的OSD产品。

楼主(2013-05-25):
OSD上的GPS信息能代表飞控的GPS 信息么?

网友A:
那个有定位,但是很少看的,OSD主要是用于实时了解电池电压,已经使用的大致电量,高度,速度,离起飞点的距离,从而判断飞机是否正常,能预估飞行时间及判断何时需要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有定位,但是很少看的,OSD主要是用于实时了解电池电压,已经使用的大致电量,高度,速度,离起飞点的距 ...

非常感谢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 我觉得OSD上的GPS信息,和飞控的搜星数量应该是基本一至的。可以根据显示的卫星数量 判断是否可以适用飞控的GPS 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 我觉得OSD上的GPS信息,和飞控的搜星数量应该是基本一至的。可以根据显示的卫星数量 判断是否 ...

请问不带GPS可以显示高度么?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差不多的,但有时naza的gps会被干扰,而osd的没有被干扰,这时就有很大区别了,我那个山狗干扰naza gps帖子里写过

网友:
请问不带GPS可以显示高度么?
OSD上的GPS 没有链接的情况下  只有电压显示可以用。 没有GPS 其他功能就不正常了。 如果怕OSD 对其他设备产生干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他单独供电。加一块手机电池就搞定。 往往飞控 ODS 相机 这些东西 都共用一个电源 一般是会产生干扰的。 懂电子电路的魔友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不带GPS可以显示高度么?

你的osd是靠gps数据看高度的,所以准确率不死特别准,我用的是气压计测高度。另外两个gps信息不一定相同,而且有一点我相信,就是在空旷地方基本没有gps不好的,当然不是绝对,赶上老美把卫星关了就没戏了。

网友:
多数的OSD不带气压计,是靠GPS测高度。Skylark Tiny OSD 3有带气压计,是气压高度,所以我买了这款,虽然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