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卡斯特(凤凰)电调,是不是出厂已经设定好了定速

楼主(2013-05-25):
5月20号,购入了新550 DFC 套机,现在已基本调试好,由于没有电调设定线,所以打算普通油门模式飞,反正也是新手,练练悬停而已,想问问,是不是新出厂的电调已经设置好了定速,因为没装大桨在地上测试的时候,发现油门到30%-70%位置速度是一样的,过了75%转速马上提升一点,好像定速一样,想问下各位,收到的飞机都是黑色大齿盘和黑色对转齿了,还有这个电调设定油门行程的时候,看了视频要在控里调油门的行程,从50%慢慢加直到电调发出嘀声,最低油门也是,那设置完电调的油门行程以后,控里的那个要不要再调回原来的100%,因为设定油门行程的时候控里油门是最低126%最高118%,应该怎么弄?多谢各位了
这是装机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208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原装不是定速,油门行程设置好了就不要动(不要调回100%)

网友:
应该不是预设定速的,因为就算预设了,你没有设置线也无法看到和调整转速设定。

“发现油门到30%-70%位置速度是一样的,过了75%转速马上提升一点”,如果是定速设置,75%点与30-70,75-100各点转速是一样的。

油门曲线设成NORM, IDEL1, IDEL2对应30%, 70%,100%一条直线,打IDEL开关,看转速是否有变化?

网友:
说明你看贴基本是回了的

网友:
我是550 是普通模式 你只需要校正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
原厂应该是没有设置定速的。油门曲线有没有看过?是不是曲线是一条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