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通改天线外置sam接口 ,原装的做摆设不动 ,用什么外加天线好!!!

楼主(2013-05-25):
我买了一个天地飞9通用来飞FPV 用买了2.4g的2w功放 但是平常飞fpv少所以 不用飞fpv的时候插根其他的天线上去不动原来的天线这样又省电又方便 飞fpv的时候就插上2w功放就是了
现在不知道用什么2.4g的天线 2.4不知道有什么通道限制没有 用天线有什么讲究的 功率什么的   5db的天线插上天地飞会不会烧原来机器里的发射机啊 各位大侠 走过路过的朋友看看吧给给建议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实验证明,原装2DB小天线效果最好,比那些6DB,9DB天线覆盖面广,信号可靠性加,建议不管是用功放,还是原装,都是用2DB全向天线

网友B:
其实你们做的天九都不成功,可以另外做一个sma接头出来,再加一个两段开关,一个档位用原装天线,一个档位是功放模式,我的天9就是这么改的。沉默很久了好方案只告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证明,原装2DB小天线效果最好,比那些6DB,9DB天线覆盖面广,信号可靠性加,建议不管是用功放,还是原装 ...

功放送的是5db 可以控通用吗 或者用飞梦的天线可以吗 三叶天线飞波段 全向的分吗 我有点啰嗦不好意思希望能给点意见 谢谢了

网友B:
我的天九加功放现在最远8.2公里不失控,应该能达到10公里等有时间的时候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们做的天九都不成功,可以另外做一个sma接头出来,再加一个两段开关,一个档位用原装天线,一个档位是 ...

大哥你用的什么开关啊 开关好不好 会不信号衰减  用久会不接触不良  求TB连接 或开关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天九加功放现在最远8.2公里不失控,应该能达到10公里等有时间的时候测试!

是2瓦的吗
你的qq了 我的qq513419086私聊

网友:
一个接口少1DB增益,你看着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们做的天九都不成功,可以另外做一个sma接头出来,再加一个两段开关,一个档位用原装天线,一个档位是 ...

2.4g的玩样不是你想加切换开关就能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