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明天要首飞了!

楼主(2013-05-25):
全套F550.入手快一个月了,至今还没首飞!太多问题还没弄明白,于是什么图传呀,GPS呀,云台呀统统全拆掉!明天准备先姿态后手动!
今天心里那个慌呀,一会看看说明书一会看看论坛。。。。。
老师们看看像我样的菜鸟还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像这样的空机是用8*4.5的桨还是10*45的桨?(以后换10*38的桨)

网友A:
以防万一,设好失控保护,8045足够了,飘过~~~

网友:
一定要用80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防万一,设好失控保护,8045足够了,飘过~~~

谢谢指导,但我GPS拆掉了呀,是不是没法用失控保护了?
所以不准备高飞远飞。

网友:
千万别手动,会掉的

网友:
先GPS不接,姿态模式飞行,练蛙跳。

网友:
有这设备,还叫菜鸟!!!

网友:
入门起点很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但我GPS拆掉了呀,是不是没法用失控保护了?
所以不准备高飞远飞。

如果你是新人的话,先不用装GPS,和失控保护切换自动返航,因为新人在飞完飞机在地面时候或者调试之中,会不小心,先把遥控关掉,会导致飞控进入失控保护返航,螺旋桨会突然转动起来,导致受伤和损失,先充悬停开始吧,不用太高(起飞之前,务必先好好调试好飞机的平衡等等),

网友:
新手飞的话 还是建议用GPS 模式,找一个空旷的草地,搜星加预热多等几分钟。 全绿灯以后,用GPS模式起飞。高度不要太高2米左右。 能够自稳以后。说明问题不大了。 现在可以用之态模式。 高度2米左右不要变 继续飞。新手感觉操控还能很好的控制 直接切GPS 模式 飞机会自动悬停。 心里没有底 就操作飞机降落。 没有gps不要切换失控保护。 那样飞机会飞走的。

网友:
首次起飞还是全手动好

网友:
自检过後  起飞前
作最後检查
把飞机拿起来高举过头  <--------超级重要 安全第一
解锁  推油门   稍微倾斜摇晃飞机  看看飞机是否给出相对的修正力度
很多人都是因为桨装反  电机转向相反   一推油门就翻掉
这个简单的检查可以避免   但是千万要注意安全

网友:
上面 相机 云台 图传之类的 最好先 别上 等飞熟了 再说 要不炸了损失惨重

网友:
设好失控保护,8045足够

网友:
主祝LZ好运,大胆飞起来

网友B:
一天过了,快来汇报战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天过了,快来汇报战况!

真不好意思,这里一直下了两天的雨,到晚上才刚停。。。
白天心里一直那个急呀,大清早起来就充好了四块电池,可无奈的看着天!!
明天下午一定首飞,晚上来汇报!!!

网友:
用GPS 模式操作飞机。 如有问题切换失控保护,或关遥控器,做等飞机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