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大容量电池应该如何使用呢?

楼主(2013-05-25):
对于新买的大电池,听到有种说法是应该先使用一下再充电,这样比较容易保持电池的容量。

但接下来又听到了另一种说法,说是电池应该先充满再使用,因为这样容易保持电池的平衡性。而且说头几次使用的量不应该超过容量的50%。

到底应该是如此呢?很无所适从了……

网友A:
先不要大电流充满,最好小电流充放一次,刚开始飞动作温柔些,飞了2-3次循环后即可回复正常使用,,

网友B:
如果一百多块的 随便用吧。。应该没那么精贵。。。电池这东西 。。不要用过头就行。。怎么用 。。该坏的还是会坏的。。不该坏的。。用个一两年也不会有问题。。
所以 更可恨的 很多电池 还没等功率下降 就炸鸡炸坏了。。呸呸呸。。乌鸦嘴了。。。
呵呵 开玩笑 。。
我意思。。享受飞行。。别太在乎这些消耗品。。一般不去比赛。电池的性能到最后都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百多块的 随便用吧。。应该没那么精贵。。。电池这东西 。。不要用过头就行。。怎么用 。。该坏的还是 ...

2000的电池……而且还好几块。还是挺心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大电流充满,最好小电流充放一次,刚开始飞动作温柔些,飞了2-3次循环后即可回复正常使用,,

谢谢~1
-2A充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
-2A充就可以了么?

所谓小电流充电,指的是0.5C以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电池是2200mAh的,那就用1.1A充

网友:
急用就开大电流充,不急的话0.5C慢充,管他新的还是旧的电池都一样。

电池买来是用的不是用来供奉的

网友:
想那么多干嘛,买回来就是用的,多注意检查,预防危险就行

网友C:
不过充、不过放,锂聚合物电池是无需怎样的照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过充、不过放,锂聚合物电池是无需怎样的照顾的。

这才对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才对么。。。

对于LiPo,那些“新买回来要激活”、“每次要用完才能再充电”的言论,我觉得实在是很没理论根据的。

工厂已经对电芯进行了激活,出厂时只是放电到保存电压。
LiPo没有记忆效应,可以随用随充,而且一个完成的充、放电过程才叫一次循环,用了50%,再充满,就只是0.5次循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LiPo,那些“新买回来要激活”、“每次要用完才能再充电”的言论,我觉得实在是很没理论根据的。

...

你是对的,真正明白人少。半瓶子醋咣当的人多。还到处传教。哎还有的就是 学的太精了 过分强调理论了。。都快成考试考出来的书呆子了。。脑子里只有正确答案。。。不知道理论和实践差太多了。。
真正放手研究后, 才发现高三那些数学题和物理题是有多么的不契合实际。和用不到。纯属没事闲得无聊玩数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LiPo,那些“新买回来要激活”、“每次要用完才能再充电”的言论,我觉得实在是很没理论根据的。

...

如果遇到过电池出了问题,会不会是别的原因,比如充电器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遇到过电池出了问题,会不会是别的原因,比如充电器的呢?

充电器充坏电池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所以,珍惜电池,远离B6……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充坏电池的情况也是很常见的,所以,珍惜电池,远离B6……

……就是B6怎么破……现在还有块15AH的正在B6上充呢……1A的慢慢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LiPo,那些“新买回来要激活”、“每次要用完才能再充电”的言论,我觉得实在是很没理论根据的。

...

很久不用的锂电是要激活的,我曾经对存放了半年的8AH锂电做容量测试,结果冲放三个循环,每次容量都比上次高一点点。差别不是很大倒是事实。

要保护锂电,省着点用的话,就千万不要放电到0%,同时充电也不建议到100%,最好是充放电是在30%~90%这个容量区间里。还有就是不要满电高温下长期存放,最好是3.8V单片室温存放。

以上是打算一块电池用2~5年的计划,但我怀疑玩模型的,有谁会真这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