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亚托G600定速器

楼主(2013-05-25):
控是XG8,接收831B,亚拓G600定速器,遇到以下问题,新手第一次调油机,望各位赐教
1.定速接的是AUX2,但切AUX2 SW没有反应,定速上的灯始终是红色
2.与1.相反的是,我切飞行模式后,定速上的灯会变绿色
3.GOVERNOR菜单里,NORM 0%  ST1 ST2如果是负值,切飞行模式定速是红色不变绿,如果是正值,切飞行模式定速会变绿,我想知道正负号代表什么呢?
我该如何设置我的定速呢?需要注意什么?看过铁哥的教程,但面对自己的情况还是有点迷茫,望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定速接AUX2上,进SYSTEM LIST里看一下DEVICE SELECT选项,AUX2应该选AUX2 SW,看你那个现象可能是选在F.MOD SW上了,检查一下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A:
第一,你应先设置油门行程,按照说明书开机设置油门行程。
第二,你得在通道查看monitor里看GOV是否和AUX2通道关联,是否切的时候是AUX2通道变化,我怀疑你通道插错了,或者通道关联不对。
第三,我觉得你的AUX2是和模式开关关联的,你可以看你切模式的时候AUX2是否跟着动。
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是因为你不知道定速的两个工作条件,一是油门大于50%,第二是定速GOV通道应为正直。只有这两个条件同时成立时定速才工作。并且gov通道正直的百分比决定定速值的大小。
所以,你要根据你要设定的速度大小先设定st1时的行程百分比。在飞行时先切gov通道st1,然后切模式开关到3D模式使油门大于50%位置,或者在普通模式将油门推到大于50%。
至于多少百分比对应多大转速不同的飞机不同的控是不一样的,你最好买个转速表边测边调。
我猜你没有说明书吧?

网友B(2015-02-03):
引用 网友A:
第一,你应先设置油门行程,按照说明书开机设置油门行程。
第二,你得在通道查看monitor里看GOV是否和AUX2 ...

那如果遥控器的AUX2是旋钮, 是不是可以在定速模式下仍然可以通过旋钮调整转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遥控器的AUX2是旋钮, 是不是可以在定速模式下仍然可以通过旋钮调整转速呢

理论上应该是,实际上你可以试试看,我的控就一个旋钮,不允许关联定速。

网友(2023-10-26):
dx9应该怎么设G600的定速?

网友C:
futaba CGY 750陀螺仪卖的贵看来还有点道理,因为到处都是定速的问题,我手上也有这个亚拓G6600定速器,一直不知道怎么用。亚拓的机子一直都是搭配MB陀螺仪销售,再**弄个**的定速器出来不是多此一举么?MB定速只要有蓝牙设置也是跟直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 CGY 750陀螺仪卖的贵看来还有点道理,因为到处都是定速的问题,我手上也有这个亚拓G6600定速器,一 ...

野兽陀螺仪竟然成了禁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