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的多旋翼用什么样的起落架比较好?

楼主(2013-05-25):
有一个6公斤的大四旋翼。之前用的起落架是用一个大固定翼的碳起落架改装的。毕竟不是专用的,样子不是很好看,虽然缓冲效果还算不错。而且如果起落架坏了想再做一个要改造的太麻烦了。之前关注过飞越的几款脚架,包括折叠的和固定在支臂上的。结果飞越的客服说那几个固定在机身上的折叠脚架不适合那么大的机身,固定在支臂上的那个是φ25的,但我的支臂是φ29的,结果完全用不了……

对这个级别的飞行器大家有什么起落架上的建议吗?

网友A:
没有啊。。自己设计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自己设计呗

自己设计的要么要机加要么就是雕刻碳板……都比较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的要么要机加要么就是雕刻碳板……都比较麻烦了~

没办法啊。。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啊。。哎。

周五的时候花了一个简单的图,只要加工一个简单的铝合金件和切一个小碳板就行。结果机加厂告诉我做这个小零件要等2周多,切那个小碳板要800多。我……

网友:
等看大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周五的时候花了一个简单的图,只要加工一个简单的铝合金件和切一个小碳板就行。结果机加厂告诉我做这个小 ...

换个厂家。。。你啥碳板。。再贵也没8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厂家。。。你啥碳板。。再贵也没800啊。。

其实就是材料费和加工费都是按照400x500的一块板来算。

网友:
6公斤重,厉害呀,上个图片吧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大家也好想办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材料费和加工费都是按照400x500的一块板来算。

还是贵。。。撑死5-600。。看复杂程度。。便宜的有80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贵。。。撑死5-600。。看复杂程度。。便宜的有80一张。

有推荐的地方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推荐的地方么?

找疯狂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疯狂的电机。

囧……看了一下他的电机倒是真的够疯狂……

网友:
引用 楼主:
囧……看了一下他的电机倒是真的够疯狂……

哈哈。。这个帖子成我们聊天帖子了。加我QQ吧。四五四二八六五零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疯狂的电机。

疯狂电机那切400X500的2mm的碳板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疯狂电机那切400X500的2mm的碳板多少钱

具体不一样。。你把图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