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内孔很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我车内孔,先对好刀,然后用内孔千分尺量了后,再车刀,再量下然后修整刀补,然后再车刀,确认内孔车出的尺寸没问题,然后就直接开始循环车内孔,里面有几个台阶的,最外是27.8,中间是21,最里面的是18,总长是25,整个车好后,量了下尺寸竟然大10丝,我以为是修正有问题,然后重新对刀,重新修整刀补,但是车下来还是大0.1,非常郁闷,单刀的车都没问题,但是循环车开始后整体车好就大0.1,我车的是45号钢,吃刀量是单边1mm,用的刀片是tpgt110302的刀片,而且里面车出来没有任何光洁度

楼主:
还有,内孔怎么车出镜面光洁度?车钢件内孔多少转数,进刀量,走刀速度比较合适?

网友:
车工紧 钳工松 吊二郞铛是电工

网友:
先校准一下内径尺,车床手轮刻度没问题的话,问题应该在测量上面。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专业,只能帮顶!
45#钢出镜面,估计只能靠磨了,非铁系金属可以用金刚石刀出镜面!

网友:
看看车刀是不是装低了

网友A:
我扩过几个带轮内孔,老是搞大那么一点点,往往是最后一刀之前还很紧,不进刀光一刀就大了,晕死

楼主:
但是我用 ccmt060204刀片车的内孔,尺寸是准的,但是哪个是很小的,每次是单边0.5的吃刀量,车 的实在是慢,本改内孔担心车出来会小,但是大0.1,那就是报废品,很郁闷啊

网友:
一毫米?最后一刀有点多,要让刀的,刀片选对没有?外圆刀强度高,不容易让刀,内圆刀细长,还是横着,其切削量不能跟车外圆比,前角,后角应该加大,

楼主:
大10丝,刀片没错的,因为小刀车速度慢,所以买了tpgt110302,吃刀量大点,车的快点, 但车出来大0.1mm,我循环车,最后余量设定为0.5mm的,应该没问题的,但是用小刀,ccmt060402的车,虽然慢,但是车出来是准的。还有内孔怎么车出光洁度,刀片位置要比中心点高一点点吗?

网友:
光洁度要高 可以试试滚压

网友:
光洁度我个人认为谁也不敢保证各个都是刚刚的(业余水平),这个和从事车这个工作的长短有很大关系。咱们一个业余玩玩就得是慢慢来,我也是时好时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扩过几个带轮内孔,老是搞大那么一点点,往往是最后一刀之前还很紧,不进刀光一刀就大了,晕死

小了好办,大了没治,总是这样的话,就拿下来用手扩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10丝,刀片没错的,因为小刀车速度慢,所以买了tpgt110302,吃刀量大点,车的快点, 但车出来大0.1mm,我 ...

1. 刀尖高于车床主轴轴线,由于内孔表面是圆柱面,所以刀具前角减小,后角增大。
2. 较小的后角,有利于提高光洁度。但小后角会减小刀杆的视在刚度,即刀杆显得比较软,容易避让。
3. 光刀,即最后一刀,进给量 0.5 似乎过大。
4. 较高切削速度,即车床主轴转速,有利于提高光洁度。
5. 要始终把车床和刀具看成一个弹性体,就是说它们不是刚性的,所以光刀的进给量要加上一定补给量,以弥补刀具和被切削体之间的弹性避让。譬如,小了0.1,你加大0.1进给量,不就结了?

以上供参考。

网友:
铰刀光洁度很高

网友C:
普通车床车内孔,不是对一次刀所有台阶都可以一次车完的,
每个台阶都要单独测量。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 重复精度降低。
要想车出漂亮的内孔,也就是较低的粗糙度值,
首先要磨好刀,这个没啥说的,必须的。
之后 进给量 转速搭配好,这些要凭经验,
而且根据零件材质不同,背吃刀量不同 搭配的方法也不相同。
没有什么经验的话 就高点转速 低点进给量。
刀杆尽可能的粗些,避免震动。

网友:
最实用的方法还是试车法,先车个看看,然后测量数据再调刀补就不会出错咯。如果说要一次性加工合格的话是很难的,我一般在一次性车的时候会记录下让刀偏移的数据,然后在下一刀就大致明白该进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车床车内孔,不是对一次刀所有台阶都可以一次车完的,
每个台阶都要单独测量。
很多因素可以导致 ...

我是数车,我车内孔之前,对刀后,都是很仔细的测量每刀的试车值,然后调解刀补,再试车刀确认没问题了就开始用程序自动循环走了,因为循环车次数比较多,所以最后竟然是0.1mm,非常郁闷,而且还找不到原因。我问那些普车兄弟了,他们没这个问题,只怕内空小了,但即使大,也是1-3丝,没有这么夸张的10丝,

楼主:
刀的位置是调整好的,中心位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数车,我车内孔之前,对刀后,都是很仔细的测量每刀的试车值,然后调解刀补,再试车刀确认没问题了就 ...

可能是丝杆回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丝杆回差.

但是用小刀车,单边吃刀量0.5mm,精车留0.3,车出来尺寸却准的,但是用小刀车,非常慢,受不了

网友:
是不是已经到了精度与速度的最佳点了?要是能确保当前加工方式每个工件都大十丝的话,把程序里最终尺寸缩小8-10丝行不行?
我不太懂车床,自己瞎说的。

网友:
没床的学习帮顶,不过潜水这么久,感觉造成这种因素还是很多的,楼主应该一项一项去排除

网友:
吃刀量多少与让刀量是正相关的,如果每次吃刀量有变化,那么一开始的试车对最后几刀就是没参考意义了,建议按粗车、半精车、精车的工序重新设计参数,逐步减少吃刀量,提高转速

网友(2014-05-18):
问题解决了么!!!!!我是车工.有问题问我吧!!!!

我解答一下.工参考!
1.工件测量不准确.以至于补刀使得工件加工尺寸偏大
2.刀具刚性不足.车削过程中.发生“扎刀”现象.使得工件尺寸变大
3.车床镶条间隙过大.车削过程中发生震动.影响光洁度以及尺寸精度
4.光洁度与刀具.转速.进给量有直接关系
5.车削45号钢.粗车时候以小前角小后角为佳
                    精车时.前角15到20度.后角8到10度
                    精车余量0.5毫米.进给量0.03到0.05毫米每转.切削速度选择80.
                     VC=π(排)DN/1000    即转速n=1000VC/排D
6.刀具选择YT15或者YT30,进行精车加工.尽量使镗孔刀尖在刀杆中心线上.确保刀杆强度
7.刀尖的刃磨是进给量的0.3-0.5倍(这个好像不太准确.技工书很少看了.我实际操作中.凭经验在刃磨)
8.如果是盲孔加工刀具的刀倾角应该是负值.使铁屑排向车尾.是通孔的话.刀倾角选择正值.拍向车头
9.如此这样.光洁度应该可以达到最低3.2.尺寸精度应该在+-0.02
10.数控车床做出来的工件误差0.1毫米.我觉得是你的测量不准确以至于写刀补时候.多加0.1毫米.以至于尺寸上限!可以理解是不用填刀补的.结果你填了.用卡尺测量的话.本身就有误差0.02毫米.最好用内径表。实在小的孔可以用内卡钳.或者车制一个塞规来确保尺寸精度
11.睡觉了!!
12.居然挖你的帖子了!!!!!

网友E:
补充前帖:车床根本车不出“镜面”。按老国标要达到“花10”以上才行,上个“内孔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前帖:车床根本车不出“镜面”。按老国标要达到“花10”以上才行,上个“内孔磨”吧。

用镜面滚压刀随便弄弄就行了。别绝对说车不出来,另外,1、对刀时基本上是不准确的,因为切削数据和加工时不一样。要准确就试切。2、楼主的内孔最后一刀不要循环,手动编吧,做下回刀处理,消除丝杠回差。

网友:
车与滚压根本不是同一工艺,这里只讲车的工艺。“弄”在机加工专业技术中是没有的词汇。玩技术还是严谨起来吧。

网友:
哈哈,在我看来“随便弄弄”就可以出合格品才是最好的工艺了。我的所有工装工艺都是要工人“随便弄弄”考虑的,否则产品就不会稳定。要知道我的工人是小学未毕业的妇女,按个启动按钮也是从右边数着第几个的方方块!

我遇到过:冷车启动大6-7丝,做20几个后慢慢稳定不变。停机超过20-30分钟又变大了。手动对刀永远不准确,自动运行中暂定一下来个手动就变大6-7丝了。后来检查是丝杠固定轴承间隙大了、拖板调太紧、导轨油太浓(气温低}。经调整后好多了,随便车车稳定在2丝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内孔怎么车出镜面光洁度?车钢件内孔多少转数,进刀量,走刀速度比较合适?

靠车车出镜面?楼主还是别想了,能光洁度 3.2就不错了。

网友:
光洁度取决于。高转速,刀要快,慢进刀。

网友:
大孔好搞一点,,我头痛的是小孔,细刀很容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内孔怎么车出镜面光洁度?车钢件内孔多少转数,进刀量,走刀速度比较合适?

找出你用的转位刀的槽型查推荐值,精车推荐Vc>150m/min,04的刀尖圆弧f<0.2,fmin你需要查看槽型推荐值,apmin参考槽型推荐值,一般是车不出镜面的。

网友(2019-02-26):
引用 网友B:
1. 刀尖高于车床主轴轴线,由于内孔表面是圆柱面,所以刀具前角减小,后角增大。
2. 较小的后角,有利于 ...

看了你的说明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