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入了一艘FT007在岸上试控时发现有延时现象

楼主(2013-05-25):
求教。入了一艘FT007在岸上试控时发现有延时现象打方向要过一会舵机才有反应,油门有时也是,油门都松开了电机还要转一会。不是控的毛病用别的船试过。是接收的故障吗?有什么办法解决?买家不给售后郁闷还没下水就这样。。

网友A:
还未调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未调好是这样

怎么调?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控,是不是油门和舵的柔和度调的太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控,是不是油门和舵的柔和度调的太软造成的。

2.4G枪控,还有一个现象电机在不动油门的情况下自己会转,没有规律

网友C:
接收机有问题,换接收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有问题,换接收再试。

接收55元还得自己买,新船都没下水哎!将就着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55元还得自己买,新船都没下水哎!将就着用吧。

安全第一,接收不好会有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接收不好会有很多问题。

要是飞机肯定不能用了,船还没事速度也不快,也碰不到人。

网友D:
这船还是不错了,就是防水太差,我的因此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船还是不错了,就是防水太差,我的因此沉了。

买了两艘,红的就是本文提到的毛病,还有一艘黄的第二块电池电调就烧了,今天用充电器有坏了第一次用。。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两艘,红的就是本文提到的毛病,还有一艘黄的第二块电池电调就烧了,今天用充电器有坏了第一次用。。 ...

电调烧了?
我的还好,泡水了还能跑,只是快到岸边就跑沉了。也没办法,150多块买一个这船还是值了,至少做工不错,摆着看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