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来抄图的@@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啊,哈哈,,交流一下。程序写好,加工用时30分钟

楼主(2013-05-25):
先拍照片,拍的时候要要把参照物拍进去。

然后导入绘图软件,按照参照调整好图片大小。

三维图。CAD的。显示效果不太好。

再来一张。

旋转180度

依然是CAD出的图。。呵呵。。

网友A:
照片失真问题如何处理?

网友:
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失真问题如何处理?

照片拍的像素高一些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有实物,还可以参照实物测量一下。

网友:
所以中国是山寨大国,方法不错

网友B:
如果镜头畸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镜头畸变呢?

拍的时间最好拉长焦,
拍摄角度要与工件垂直 。

网友:
我用SW超图,照片中放把钢板尺

网友:
好方法
看着象gun把

网友:
差不多就这样吧!
你这个简单了点!
来个复杂点的曲面,就要两个视图或三个视图了!
交叉投影构线,建曲面!

网友C:
永远照抄跟着后面捡骨头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永远照抄跟着后面捡骨头吃

一个公司开发新产品研发费可不低啊!
一些小打小闹的只能这么干!

网友D:
手机传不了图,网上弄个下来练练手!别人CATIA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手机传不了图,网上弄个下来练练手!别人CATIA做的,

先来贴图!造型只是业余,做的不好勿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先来贴图!造型只是业余,做的不好勿怪!

构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构线!

贴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贴面!

实体化,加厚!
只做下简单的操数构面,整体设计,零件分解还要不少时间!

网友:
老外的动画不都是这么搞的,把传感器都贴在人身上各个部位,记录各种动作状态,然后让电脑生成动画。这应该是一种仿生应用吧。

网友E:
以前帮一个朋友做个类似扁铁状的零件,离得比较远他又不懂机械,然后就把实物描到纸上传真给我,传真把图片缩短了,结果做出来悲剧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镜头畸变呢?

用微距镜头,没有畸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帮一个朋友做个类似扁铁状的零件,离得比较远他又不懂机械,然后就把实物描到纸上传真给我,传真把图片 ...

上面要放一把尺子,

网友:
以前经常用这个方法  不用放尺子的。。可以先用CAD描出来。然后在CAD里量一个尺寸,然后再量下实物,用实物尺寸除以CAD尺寸,得出的数值就是CAD应该缩放的尺寸。是非常精准的。
再下来可以吧孔径和外形园整一下就OK...因为有时候孔可能实际是4画出来却是3.9。。。

网友:
楼主的尺子是个亮点,可以摸骨算命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微距镜头,没有畸变。

应该用长焦,光线夹角小,近似平行投影

网友:
用平板扫描仪弄过一些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用长焦,光线夹角小,近似平行投影

微距镜头是畸变最小的,比如翻拍最好用。(指单反,不是DC的微距)

长焦的合焦距离较远大,不好拍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知道老外为什么惧怕中国吧。。。

网友:
中国制造

网友(2013-07-22):
楼主是强人啊。用CAD画三维

网友:
拍照出来的图不准。可将零件平放于白纸上,画出轮廓,再用量具测绘里边的形状及尺寸。

网友:
和我一样的方法。。。哈哈。。不过我是SW直接出图。。。。也是按比例来的。。。

网友:
简单实用。比自己画的节省时间。

网友(2020-06-12):
标记下。谢谢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