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不可以接单相负载,只能接三相负载对吗?

楼主(2013-05-25):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不可以接单相负载,只能接三相负载,为什么呢?

网友A:
单相变三相,再用单相,不是多此一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相变三相,再用单相,不是多此一举吗

原来是50HZ的,现在频率可变了啊

网友:
变频器不是变压器,不能当电源用。

网友:
可以接单相的,
但要取电容的,其实还是接的3相

网友B:
做个简易变频电源。50变6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个简易变频电源。50变60

那要看是变出来的波形是什么样的了,单相50HZ变60HZ单相方波是简单,有点电子基础的都可以做出来,要变出来是正弦波呢这就不是一回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是变出来的波形是什么样的了,单相50HZ变60HZ单相方波是简单,有点电子基础的都可以做出来,要变出 ...

参考逆变器电路,可以做出正弦波的。我几年前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逆变器电路,可以做出正弦波的。我几年前做过

是可以做出来,但是做正弦波没有向方波一样简单,不是稍微知道点电子就可以弄得波形很好的,随便个干扰就有尖峰出现;
我做过高频推挽式的,做出的波形不好,最终技术不行失败告终

网友(2013-09-28):
绝对不可以
三相不平衡变频器会保护的
而且带电容的电机只能工作在50Hz
可用的方案是单相电机三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