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哪咤飞控的看过来!

楼主(2013-05-25):
玩了很久了  第一次发帖 大家认为好的 请回帖   看看 我的沙发谁坐了   还有板凳 呵呵

哪咤抗震 方法: 新人而看过来!  老鸟别叼我

看见什么了  箭头的地方

橡皮筋

看我拉上来

转过来大家看看清楚点

led  安装位置

电调安装 位置   上面两个 下面两个

个人认为哦    (谦虚点好  大家不会扔砖  )

我发现 飞行器飞的时候不稳定  不真确的安装电机 不平衡的浆 不好的支架   震动对飞控的计算影响非常大的 因为飞控的 三轴陀螺仪  计算着姿态。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方法发现效果明显增加了很多   很稳  !我的视屏没有上传 估计大家伙说我吹的!

其实大家有 炸过机的 每一次的伤害其实 电机 最重的  造成了震动 !  变成越来越不稳定 !

还有大部分的炸机 好像和电调有关系的多  接触的问题第一位 电调会死机吗  。。。。 还有遥控接收机的死机 很多人都没怎么注意 选择好控 比较重要!

飞控死机方面 不知道飞控有无 看门狗芯片! 这个几率也是有的。  选择好的飞控也很重要的。

飞行器的插头 方面其实我们都忽略了  其实在机器的震动下 接触不良的情况 大家清楚的呢 GPS 模块出的问题等。

今天说到这里了  不设置回复查看了 ! 没意思!大家认为好的话会围观的! 不好也鼓励下 ! 至少我说了 。

最后我要出了我的    naza  含 GPS  电源模块 杜邦线  包装 了 有用的到的 请到二手区去!   先到先到得!

网友:
沙发我座了,完全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竟然抢我沙发

网友:
拆机高手   还有笔记本主板在下面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细节图片在给多些

网友:
这样估计不行、我的是直接用3M胶布贴上去的、震动是电机引起的、请仔细检查每个电机震动是否一样、看看有没有偏大的、还有就是naza的感度什么的调整好就可以了、还有看看前后左右是不是基本上配重平衡

网友:
图片看不懂,文字看不懂

网友:
記得手冊好像有說~主控不要做任何防震 直接黏緊就行

网友:
跟我安装的电调方法一样,安装在中心板四边了,而且也是一正一反,为了尽量抵消磁场印象,,但电调安装在这里很不好,对飞控干扰还是有的,还是狠狠心,把电机加长线剪了吧,把电调装在电机附近去,飞控下面垫海绵也不是很好,还是用塑料柱链接吧,

网友:
电调远离飞控,这样要保险的多。现在的机架都是绝缘体,无法大面积接地,高频器件又多,干扰难免,简单办法就是互相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