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D 跟负螺距的问题

楼主(2013-05-25):
今天小弟大炸....所以有几个问题请加老魔头!
在飞XTR模拟器的时候呢  放飞机做翻 很简单 翻转过来后反推油门 就好了 然后翻正了再正推油.....
然后几天飞真机的时候按照模拟器上的操作方法直接....没动力了 跟模拟器一点不一样
  总之就是 开了3D 开关以后  舵机没向下拉十字盘 导致没有负螺距......

回来经过几个小时的大修 总算修好了 可是 不知道怎么回事 没有负螺距了 那个老鸟教教我怎么调试~不行帮我找个老的教学贴也好~
小鸟感激不尽!

补充一下 换了新的球头连杆以后 感觉很硬 不顺滑 虽然上了舵机没是问题 但是感觉上不是特别好! 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没开特技模式~~~~~~~晕死!!

网友:
额,你这完全是没搞懂就开始胡乱飞了。  玩3D要切idle模式,马达转速差不多不变,油门杆只控制螺距。

网友:
没拨3D开关
3D相对应的一些也需要设置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陀螺仪等

网友:
要开3D哟

网友:
o(≧v≦)o不开3D怎么能倒飞

网友A:
设置好3d模式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

网友B:
飞3D首先模型要调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3D首先模型要调试好

我也不知道怎么整的 之前开3D的时候 十字盘会整体向下移动.....
内天换个主轴以后  开3D 了以后除了马达疯转 舵机一点反应都没有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3d模式的螺距曲线油门曲线

额....之前是好的     但是现在开3D舵机完全没反应       而且 我控也没动过设置

网友C:
还是多研究研究再飞,别把自己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多研究研究再飞,别把自己伤了

这不是研究不明白上来问了么....嘿嘿

网友:
这鸡炸的有点冤,··

网友:
3D设置供参考:
1、控要设置idle模式;
2、油门曲线:100、95、 95、95、100;
3、螺距曲线:   0、 25、 50、75、100;
4、螺      距:-11、-5.5、 0、5.5、11;
5、循环螺距:6度(初期设定螺距小一点,适应后逐步加大)

网友:
14楼正解。